关于55度密封螺纹非密封螺纹的区别

楼主(2016-08-13):
关于55度密封管螺纹和55度非密封管螺纹的区别查了一些资料感觉讲解的不直观,到底是机构问题还是配合问题,在心里有点模棱两可,求高手帮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一般密封螺纹要带锥度。
55度管螺纹属于惠氏螺纹家族,有55度非密封管螺纹和55度密封管螺纹。
55度非密封管螺纹,标记为G代表圆柱螺纹。国标查阅GB/T7307-2001
55度密封圆锥管螺纹,常用于水及煤气管行业,锥度1:16,国标查阅GB/T7306-2000。国内标法为ZG。欧洲标法为PT

网友B:
两者都有,在结构尺寸的精度上和配合上都有差别。
密封管螺纹具有机械连接和密封两大功能;而非密封管螺纹仅有机械连接一种功能。
所以密封管螺纹的精度要严于非密封管螺纹的精度。密封管螺纹对牙型精度有要求。其大径,中径和小径的公差是相同的;其牙侧角和螺距误差对密封性能有较大影响。而非密封管螺纹对牙型精度基本没有要求。其顶径公差大于中径公差;其底径没有公差要求;另外,用非密封圆柱内螺纹与密封圆柱外螺纹组成配合,也是错误的.这样做就等于放松了密封内螺纹的精度要求,管螺纹的密封就可能出问题。

网友C:
我这有个资料你可以看一下,我还有螺纹手册附件太大了传不上来。想要可以私信我联系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个资料你可以看一下,我还有螺纹手册附件太大了传不上来。想要可以私信我联系要

谢谢分享。。。

网友:
圆锥外螺纹+圆锥内螺纹,圆柱内螺纹+圆锥外螺纹,缠生料带,都可以起密封作用。

网友D:
管螺纹真正起到密封作用的应该是螺纹管端的倒的那个锥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个资料你可以看一下,我还有螺纹手册附件太大了传不上来。想要可以私信我联系要

大侠,可不可以发我邮箱943424503@qq.com。谢谢!

网友(点评):
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管螺纹真正起到密封作用的应该是螺纹管端的倒的那个锥度吧?

外螺纹应该是锥螺纹起密封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密封螺纹要带锥度。
55度管螺纹属于惠氏螺纹家族,有55度非密封管螺纹和55度密封管螺纹。
55度非密封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者都有,在结构尺寸的精度上和配合上都有差别。
密封管螺纹具有机械连接和密封两大功能;而非密封管螺 ...

网友(2018-07-11):
我查了下手册,单55度密封管螺纹就分别有2种,第一种与圆柱内螺纹相配合的圆锥外螺纹,第二种与圆锥内螺纹相配合的圆锥外螺纹。但是常用是第一种,不知道有用过的师兄能否介绍下,在什么条件或者情况下进行选择呢??谢谢

网友:
干密封是怎么回事,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