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空发生器与真空泵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6-08-13):
目前有个项目的产品重约200kg,要做成上料,我打算用机器人+真空吸盘把产品吸取,现在有个问题是真空发生器和真空泵到底如何选型?

类似这种船

类似这种船

网友A:
产品尺寸,重量,材质,表面状况等,上个图片更清楚,
1.现场有气源就用真空发生器,无气源就用真空泵
2.真空的消耗大不大,不大就用真空发生器,反之就是真空泵
........
一句话,还是要知道产品实际状况

网友B:
200KG非得用真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尺寸,重量,材质,表面状况等,上个图片更清楚,
1.现场有气源就用真空发生器,无气源就用真空泵
2. ...

产品是4.6米*1.9米的船外壳,项目是总装线,由于客户厂房空间有限,我就想到用真空吸取。我主要是不懂真空发生器是否能满足吸取这么重的东西?我看网上有人说过吸取重的物料用真空泵。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KG非得用真空吗

主要是客户厂房空间有限,我想到的是用吸取,再不行就设计夹具工装抓取

网友(点评):
真空吸盘安全吗

网友:
看看施迈兹真空吸附系统的资料吧,常规吸盘吸附力只几公斤,用30-50个吸盘构成的系统有点复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客户厂房空间有限,我想到的是用吸取,再不行就设计夹具工装抓取

个人观点,抓取较真空吸稳定,注意控制

楼主:
另外我想问的是什么情况下要加真空泵?

网友C:
你好,我们公司是做真空泵的龙头企业。http://www.worldvalue.cn/  这是我们公司网址,如有需要,你可以咨询我们技术。我做采购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200KG挺重的

网友:
还是考虑机械手抓取吧,产品质量过重,产品形状不规则,都不合适用真空吸盘

网友:
由于对产品不了解,个人建议,不用吸附的方式。注意失效。200kg  而不是200g.

网友D:
这么重的物体,用真空吸装置成本高,并且不可靠,应该用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重的物体,用真空吸装置成本高,并且不可靠,应该用风机。

风机?为什么用风机?

网友:
力大可靠方便成本低,我做包装箱搬运架反复试过。

网友:
200Kg不算太重,关键看是否有足够的抓取位置。看图应该问题不大,只要抓取的框架和吸盘布置好就行。
根据吸盘、管路容积,抓取节拍选定真空发生器流量即可。

网友E:
能吸附的地方好像是曲面,吸附力是受剪切的,况且200Kg的重量,就算高真空也达不到要求。
1,顶升;
2,抓取;
3,电磁铁吸取。

网友:
品简介:
     导轨式液压升降机是一种非剪叉式液压
用于二层、三层工业厂房、餐厅、酒楼楼层间的货物传输,由于最低高度150-300mm,最适用于不能开挖地坑的工业场合,同时无需上部吊点,具有多种新式(单柱、双柱、四柱),动作平稳,操作简单可靠,液压、电器多种保护,让楼层间货物传输经济。
链条式液压升降平台应用:

  • 维修保链条式升降机是一种非剪叉式液压升降平台,广泛应用于工矿企业代替电梯提升货物,具有结构简单、载重量大、使用寿命长、维护方便、安全实用等特点,尤其适用于带井道地下无法挖地基的场所。 。

网友:
这个质量不错,多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吸附的地方好像是曲面,吸附力是受剪切的,况且200Kg的重量,就算高真空也达不到要求。
1,顶升;
2, ...

吸附的是船体里面,那里是平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吸附的是船体里面,那里是平面的。

如果整个物体是平面又不透气的,用真空吸盘吸取200KG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船体构造对于吸盘支架的要求很高,因为放置吸盘时也要考虑下平衡,用两个吸盘在移动过程中安全性太低

网友:
前段时间做过一个项目,吸的是板材,最初选用的是真空发生器来解决,但是设备到达现场之后,吸附时存在问题,经常抓取不住货物,现场气源流量不够,最终又给换了个真空泵来解决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们公司是做真空泵的龙头企业。http://www.worldvalue.cn/  这是我们公司网址,如有需要,你可以咨 ...

刚刚选了你家一款真空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刚选了你家一款真空泵

谢谢支持我们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