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向穿梭车如何设计

楼主(2016-08-13):
有没有大侠做过四向穿梭车的,能否提供一点思路

网友:
四向穿梭车,是指的四个方向都能行走吗?
这主要与车轮有关,可以看这个图片,“麦克纳姆轮”网上很多视频。

网友A:
有些小动画,可以看看!

网友B:
四向穿梭车,我想应该是有两组轮子,每组四个,四轮驱动,如一组是X轴的正负方向,另一组轮子是Y轴的正负方向。就量四向了。

网友:
原来这个就是四向穿梭车,长见识。在车库自动移动车位,就是这种机器。

网友(2017-03-15):
厉害,长见识了

网友(2017-12-14):
引用 网友A:
有些小动画,可以看看!

您这个可以说是万向车了,厉害

网友:
这个轮子是比较好!

网友(2019-12-16):
引用 网友B:
四向穿梭车,我想应该是有两组轮子,每组四个,四轮驱动,如一组是X轴的正负方向,另一组轮子是Y轴的正负方 ...

大神,这个轮子升降靠什么结构

网友:
穿梭车/货叉上专用拨叉电机了解下

网友(2020-12-16):
无锡有人做这个东西,锂电池的。

网友(2021-12-28):
本人设计过两种结构,类似AGV,RGV

网友(2022-06-10):
有没有谁知道四向穿梭车液压部分和减速机部分的,以及轴承部分的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