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6修改零件后装配关系丢失

楼主(2016-08-13):
我只是打开选中的零件修改了下,保存看装配件,基本所有的装配关系丢失了,这个问题怎么处理???急

网友:
别看多,可能就一两个约束出了问题,找出来重新定义下就好了,约束也不是随便给的————做的时间长了慢慢就有体会了。

网友(点评):
我也用了几年了吧,是不是别的约束影响到还是分的清的

网友:
修改了某个零件后,要丢失的也应该只有那个零件的装配关系,再重新再定义,就行了。

网友(点评):
按理说是你这样的,现在是全部的都丢失了

网友A:
用Solidworks的explorer对零件进行重命名,这样就不会导致装配关系出问题

网友(点评):
这和命名有半毛钱关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Solidworks的explorer对零件进行重命名,这样就不会导致装配关系出问题

用这个给用于装配图的零件重命名,装配关系都还不会有问题。

网友(2016-09-18):
删掉重新装配

网友(点评):
你牛,一个装配件上百个装配关系再去重新搞?那这还装配什么

网友(2016-11-05):
不必解释,一个装配参考被删掉,导致其它装配过定义。

网友(2017-10-12):
装配关系丢失的原因及解决办法找到没?

网友:
我觉得是装配体使用了STEP等中间格式转档的零件3D导致,
只要SW软件自己做的零件3D,就没发生过这种问题,而且一旦发生,重新装配,再打开档案还是会丢失。

网友B:
期待楼主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我现在用笨办法:导入的零件都每个去识别,这样发生装配关系丢失的机会就会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楼主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我现在用笨办法:导入的零件都每个去识别,这样发生装配关系丢失的机会就会变 ...

不太懂你这个意思,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的是SW2012,有时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有时不用管它,重新刷新一下就好了,有时只要把一个零件的过定义约束(定义呈红色显示)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2019-06-22):
我是发觉SW2016有这个问题,可能是STEP转过来的就有这个问题  还是想用回到2014去

SW2016有问题  删掉没有装配关系的零件 整个装配体装配关系报废

网友(2022-01-13):
同SW2016,出问题找过来的。
基本是stp转换的文件装配后会出现装配关系失效的问题,就是装配关系全部变成红色。(具体原因是装配时选择stp零件的面全部丢失,得重新定义)
期待大神能够指导一下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