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问题求助

楼主(2016-08-13):
当“o”型三位四通换向阀处于中位机能时,液压泵是停止工作还是继续工作?

网友A:
继续工作,液压泵和三位四通阀是两个不同的元器件。没有关系。
泵有可能就是还在运转可是液压油路被堵塞了。

网友:
这都什么问题啊!!!
电机转泵就在工作

网友:
     “o”型三位四通换向阀中位机能不具备卸荷功能,如果系统没有另外的卸荷回路,此时液压泵最好停止工作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B:
换向阀处于中位没有流量经过,但是油泵驱动电机如果仍在转动,就是说油泵还在工作。具体看系统油路,油泵输出流量可经过卸荷阀回流油箱,如果系统使用的是常压变量泵的话,油泵在换向阀处于o型中位机能时不再有流量输出。

网友C:
变量泵斜盘回中位,输出流量基本为0,定量泵有卸荷阀卸荷,无则憋压系统搞坏……

楼主(2016-09-12):
引用 网友B:
换向阀处于中位没有流量经过,但是油泵驱动电机如果仍在转动,就是说油泵还在工作。具体看系统油路,油泵输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工作,液压泵和三位四通阀是两个不同的元器件。没有关系。
泵有可能就是还在运转可是液压油路被堵塞了 ...

嗯,油路必须通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量泵斜盘回中位,输出流量基本为0,定量泵有卸荷阀卸荷,无则憋压系统搞坏……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工作,液压泵和三位四通阀是两个不同的元器件。没有关系。
泵有可能就是还在运转可是液压油路被堵塞了 ...

网友:
看到新手问问题,就想到自己当初懵懂时四处请教的样子,哈哈,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
如果系统没有其他辅助设备,通过泵的启停控制也是可以的,用于小型系统,如果泵不停就要在泵出口配个电磁阀或安全阀,当工作电磁阀处于中位时,泵出口压力通过阀卸载,油回到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