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新建坐标系究竟有什么用

楼主(2016-08-13):
这是困扰菜鸟多年的话题,这里仅展示其应用之一。
1 新建坐标系

2 在属性管理器选择相应选项

3 点对号,图形区域中出现新建的坐标系

4 另存为,先stp格式,点选项按钮

5 在对话框右下角中,打开输出坐标系的下拉列表框,选择刚刚建立的新坐标系

这样,再用solidworks或其它三维软件打开刚刚保存的STP文件,则此时实体则以新建的坐标系为默认坐标系,显示其摆放方位。

网友A:
没有用过,一个模型中一个坐标系OK了。

网友B:
这和新建基准面、基准轴的使用一个道理

网友:
我感觉三楼讲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和新建基准面、基准轴的使用一个道理

根本就不一回事好吗,新建基准面,新建基准轴能体现在当下solidworks文件中,并能成为下一个特征的父特征,而新建坐标系则绝无以上的可能。既不体现在solidworks文件中,也不会成为下一个特征的父特征,只能靠输出中间格式来体现新建坐标系的意义。

网友:
称重的时候可以用

网友(2016-09-17):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一个模型中一个坐标系OK了。

做一个复杂零件、需要在其中一个面曲线生成实体就必须新建坐标系、可是新建的坐标系不能使用、输入曲线只能在原坐标系生成、非常郁闷、那位大侠帮帮我、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威武、多发这样的好帖、有人没用过说无用可以原谅、解决了我多年的心病非常感谢!!!!!!!但有点遗憾的是必须保存中间格式才有输出坐标选项、下次版本更新能否解决此问题?

网友(2016-10-17):
可能装配的时候用吧

网友:
没完全搞懂 但还是有所收获

网友(2018-03-07):
计算零件惯量的时间需要用到

网友(2018-04-14):
一个坐标系的路过

网友(2018-09-05):
对于不合理的产品坐标系进行自定义,太棒了想法,厉害,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2019-07-29):
这个对大型装配体,复杂装配体来说,比较有意义,直接重新定义坐标系,然后转存中间格式,直接插入到别的装配体中,不用配合关系,配合不会复杂" Y" n" z" K/ s4 v# M

网友(2019-09-04):
楼主整一个英文版,我可以说在装B 不

网友(2022-05-15):
坐标系大有用处,只是solidworks以为坐标系对于零件无任何用处.实际上在画图还是加工过程中,自由的坐标系可以自由的进行空间定义,solidworks不懂得空间定义,solidworks的开发工程师没有零件空间定义的概念,所以就算你新建出来的坐标系也不能进行空间定义.solidworks自己有完善的独立空间视角,而且支持宏,这也是他觉得用坐标系来进行空间定义没必要.当用solidworks的solidcam进行加工程序的生成编写,就会发现零件经常进行空间基准定义,这时候的solidworks就像一坨屎一样无能,智商为0,根本没法进行零件的空间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