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10.0可导出x_t文件,导不出其他如stp格式文件

楼主(2016-08-13):
如题!Ug10.0可导出x_t格式文件,但导不出其他格式文件。java已更新下载。请大神们指教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我怀疑是你的License许可证文件有问题,所以你可以先卸载,再重新安装一下,或者可以修复。

网友:
楼上说的应该是对的,看提示是你的License许可证文件可能存在问题,至少上面说的SPLM_LICENSE_SERVER的值一般来说如果你设置错误,你的UG软件是无法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是你的License许可证文件有问题,所以你可以先卸载,再重新安装一下,或者可以修复。

好的,谢谢你!我准备重新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