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P如何转化为sldasm

楼主(2016-08-13):
请问STP组装文件怎么转化为sldasm,l另存为sldasm,打开没显示。

网友:
用SW打开stp的时候  会提示你是否要继续使用一个空模板,全部都点否,打开stp之后全部另存,提示空模板的时候点否就行了

楼主:
是在系统选项里面默认模板中设置吗?

楼主:
SW中STP格式如何转化sldasm

请问STP组装文件怎么转化为sldasm,l另存为sldasm,打开没显示,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STP组装文件怎么转化为sldasm,l另存为sldasm,打开没显示,请问怎么解决?

我打一个stp   你看看,这一步点取消

网友:
再弹出来这个   点确认    如此循环几步就打开了   保存的时候全部另存,弹这俩对话框也是这么选

楼主:
多谢。我这个好多组合件,有上百个吧。是不是也要这样弄?

网友:
楼主只要打开STP总装图再另存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我这个好多组合件,有上百个吧。是不是也要这样弄?

估计是   因为你不这么选  图你都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