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预紧求教

楼主(2016-08-13):
表2里负值的意思是什么?图2是图1预紧后吗

网友A:
角接触轴承可以通过内外隔套厚度差达到预紧的目的,内隔套比外隔套小2μm,就可以达到-2的预紧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角接触轴承可以通过内外隔套厚度差达到预紧的目的,内隔套比外隔套小2μm,就可以达到-2的预紧量。

我们的轴承比较大,内隔套宽度比外隔套小0.6mm。

网友:
1.表2里负值的意思好好体会一下2#说法应该不难体会,(补充一点轴承背对背安装)
2.非要说的话凑活可以说图1是图2的预紧后
总之有些断章取义了,望行家知道。

网友:
前面发的回复出问题了,删不了,再发一遍。我们的轴承比较大,内隔套宽度比外隔套小0.6mm。

网友(点评):
这个是靠隔套厚度差来调节预紧力

楼主:
谢大神指点,我再琢磨琢磨,总翻不过蛋来,还有疑问的话我再问,大神别觉得我烦.....

网友:
希望有用

网友:
再上一张图

网友:
轴承安装时应该留点间隙,运行后热膨胀形成预紧,我一般只能接触到滑动轴承,滚动轴承还没应用过以上的图全当参考。

网友:
理论的不展开了,我在实际设计中是选背靠背,并且放在轴的一端,这样的好处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