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和45钢怎么加工

楼主(2016-08-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买含钴涂层的刀具就行了,刀具线速度控制在80左右。

网友:
建议用普通白钢刀

网友:
10.0钨钢刀,层铣0.2-0.3,s3000-3500 f1500-2000,余量留0.05,第二把刀铣外形,z-5 s3000 f800
或买高钴白钢刀,z-0.5s2000f600

网友:
CNC一般都是涂层刀具,这没错。但编程大有讲究了,建议采用8的开粗,后再另一8的平面铣开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