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铝产品用什么丝锥

楼主(2016-08-13):
攻M8X1的铝制品用什么丝锥比较好,内孔∮7.1,无盲孔,用普通的要经常磨,速度比较慢

网友:
铝的直接用自攻螺钉把合,要不就透孔螺栓螺母。
(这可能是设计的事)
找找专用丝锥吧。

网友:
普通的丝锥就好,加柴油润滑。

网友A:
高古丝锥,或合金铝用丝锥,润滑用油类---如切削油或其他废油,通孔选用直线排屑槽,我建议底孔打到7.6,用挤压丝锥更好

网友:
铝应该比铁软,为什么攻铝件要经常磨

网友:
用专用的攻铝丝锥,并要加润滑油,注意切削参数。

网友:
普通高速钢容易跟有色金属粘合,最好用带镀层的丝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古丝锥,或合金铝用丝锥,润滑用油类---如切削油或其他废油,通孔选用直线排屑槽,我建议底孔打到7.6,用 ...

我在铝型材上加工过M8的螺纹,就是用的挤压丝锥,应该很耐用的,铝材还是很好攻的,硬度比铁的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铝型材上加工过M8的螺纹,就是用的挤压丝锥,应该很耐用的,铝材还是很好攻的,硬度比铁的软。

挤压丝锥加工速度是切削丝锥的3倍以上,效率杠杠的

网友:
用挤压丝锥,我们用的挤压丝锥寿命能达到几千件工件

网友:
挤压丝锥加工出来的螺纹强度也要比切削丝锥加工出来的要好。

网友:
用铝用挤压丝锥  每只丝锥可加工2万孔左右  有现有客户可供参考 联系Q 724868286

网友(2017-02-18):
挤压丝锥

网友:
用挤压丝攻,注意一下底孔尺寸

网友:
不锈钢专用丝锥,因为不锈钢比铝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