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防护门缝隙如何处理,能防住细碎的铝屑和铜粉

楼主(2016-08-13):
如题,数控机床防护上,移动防护门的间隙间,铝屑和铜粉因为比较轻,车削中和气枪清理中,导出乱飞。现实中连伸缩防护罩下方也会满是铝屑,更不要说移动防护门缝隙飘出来的了。

个人觉得很难处理,与防护门移动方向垂直的缝隙还好处理,平行的那个缝隙,真的挺难的。请各位大侠赐教。

楼主:
请不要说冲水,某些领域的零件不得有切削液,不得有油渍。不然会膨胀,有的铝镁合金还会起火燃烧。
也不要说毛刷了,防不住。

网友A:
装吸尘器

网友:
真空管吸走,集中收集处理。

网友:
加大切削液,从源头控制

网友:
找设计厂家,屁股没擦干净

网友:
感觉吹气应该行。
缝隙的中间位置安装一排小气孔,吹气,形成的效果是,缝隙的两侧均形成向外的正压,也就是一道气幕。
不过机床内建议同时增加抽风口和进气口(只抽气效果不好),铝粉易爆,潜在风险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吸尘器

可行,在内部形成一定的负压,碎屑就不会乱飞了。

网友:
把吸尘器装在室外,就算爆了也是在室外

网友(2016-11-19):
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