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如何装配

楼主(2016-08-13):
做斜齿轮的应力分析需要按实际情况装配的吧,请问有木有大神知道斜齿轮怎么装配啊!完全没有头绪!!!求助

网友:
和直齿轮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点评):
开玩笑的吧。存在就有意义。。。

网友(点评):
哦,就楼主所问,指的是装配时没有原则差异,装配啮合对齿是稍微麻烦一点,装配空间要考虑一下。

网友:
如果在箱体设计时不当心的话,斜齿轮付是比较麻烦的。为此,改进设计是第一要做好的事。

网友A:
楼主先说说看,为什么没用直齿轮而选用了斜齿轮。

网友B:
你应该把你要做分析的背景说下,说的是软件中的装配还是现实中的装配?

网友(点评):
哈哈,真可能是软件中的装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说说看,为什么没用直齿轮而选用了斜齿轮。

两者各有特点,但是斜齿轮对比直齿轮,优点更多:(1)斜齿轮的啮合性好,传动平稳、噪声小。
(2)斜齿轮重合度大,降低了每对齿轮的载荷,提高了齿轮的承载能力。
(3)斜齿轮不产生根切的最少齿数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把你要做分析的背景说下,说的是软件中的装配还是现实中的装配?

应该是软件分析时的虚拟装配,软件中应该有对应的齿轮副连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说说看,为什么没用直齿轮而选用了斜齿轮。

领导给的任务啊,至于为什么用斜齿轮。母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者各有特点,但是斜齿轮对比直齿轮,优点更多:(1)斜齿轮的啮合性好,传动平稳、噪声小。
(2)斜齿 ...

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把你要做分析的背景说下,说的是软件中的装配还是现实中的装配?

我的步骤是先在PROE中装配好,然后导入ANSYS,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没搞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