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o的材料老是粘刀

楼主(2016-08-13):
我公司加工一批20crmo的来料,可是操作者反映老是粘刀,请教大神们如何解决?

网友A:
如果材料允许的话,加工前多一道正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材料允许的话,加工前多一道正火

835度正火

网友A:
查一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手册吧

好,谢谢!不明白还请多赐教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谢谢!不明白还请多赐教

好的

网友:
合金渗碳钢由于碳含量低,要进行预先热处理为正火,其目的是为了改变锻造状态的不正常组织,获得合适的硬度以利切削加工。

网友:
用硬质合金刀具,加工时切削液加强冷却。

网友(点评):
液压车啊,没有冷却液的

网友B:
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设备和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设备和刀具?

普通的液压车床,刀具牌号yt5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的液压车床,刀具牌号yt5

换刀具牌号YT15或以上的,YT5一般适用粗加工。还有将20CrMo的材料正火处理再加工。

网友(点评):
谢谢!有正火,yt15的刀也试用,有点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