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固件装配时孔不能同时选择,如图

楼主(2016-08-13):
如下图
四个孔不能同时选择?咋回事

网友:
您好,您用的UG装配吗?UG装配中是三个约束就可以了。
您的问题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点评):
NX8.5 零件装配后,螺栓紧固。

网友:
软件是规范的,定位基准太过当然不行

网友:
楼主,要把定位和夹紧分开啊

网友(点评):
先约束定位,后紧固的。

网友:
先装配一个孔,然后复制或者阵列到其它孔。

网友(点评):
那太麻烦了

网友:
孔是一次做出来的不?刚刚试了一下,挺智能的呀,没啥问题,你也试试一次把孔都做出来的。
小失控同志好可怜,老是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