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问题求助(固溶处理、淬火。。。)

楼主(2016-08-13):
各位大侠请问下热处理中固溶处理和淬火的区别?
----------------------------------------------------------
淬火后回火和淬火后时效处理是不是加热保温的温度存在差异、

网友:
还有时间

网友:
帮顶,不过我不会,哪位大侠会,回答一下吧

网友:
1百度:    固溶处理和淬火,     人工时效和回火
2人工时效处理形式是低温回火处理方法,

网友(点评):
固溶处理是对于加热冷却过程中不发生相变的金属所做的将第二相固溶进基体后急冷的工艺;而淬火是对于加热冷却过程中存在相变的金属所做的先将第二相固溶进基体后急冷而得到另一种间隙元素过饱和的相组织的工艺。

网友(点评):
如304 不锈钢从高温到低温均为奥氏体组织,将其加热到1050~1100度保温一段时间后将第二相固溶进奥氏体中后进行水冷的工艺即为固溶处理;而45#钢加热到860度奥氏体化后再将其水冷后就变为碳原子过饱和的体心正方马氏

网友(点评):
时效处理和回火区别我理解是关键是保温的温度不同。

网友A:
固溶处理不发生相变,淬火发生相变.
固溶处理是将所有的组织化合物等通过加热到一定温度都溶解在单项组织里,使成分均匀化,常见的是奥氏体。然后通过快速冷却,最后保留这个单项组织。固溶处理通常是为了机加工或者耐腐蚀等方面考虑。
淬火是为提高材料的强度及硬度而言,是为了得到高强度高硬度的组织,譬如马氏体。

网友(点评):
刚回复完楼上的,就看到了你的解答,还解释了两种工艺的使用场合。真得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溶处理不发生相变,淬火发生相变.
固溶处理是将所有的组织化合物等通过加热到一定温度都溶解在单项组织里 ...

客气了,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固溶处理得到的是奥氏体,淬火得到是马氏体或贝氏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