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纸盒直角处贴标的方法

楼主(2016-08-13):
老板要我做个方案,我又是新手刚上路。纸盒大概是800*600*30(mm),侧面贴两张标,在直角拐弯处贴一张。平面贴好弄,但是在拐角处怎么做比较好?求有经验的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
画一个示意图,or 照片?

网友:
仿效槽轮机械运动规迹做工装应该可以。

网友:
拐角处贴是什么意思?老板是让你做一个定位的粘贴工装还是自动粘贴的设备?

网友:
不得先说说这个“标”是啥样的?

是带离型纸的单面胶那种,还是在线上胶粘贴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