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加载选项已经选了“按照保存的”,可还是不能保存调用的重用库

楼主(2016-08-13):
NX8.5
如图,那个轴承就是重用库调用的。
上火死了!

网友:
不懂!帮顶!

不过我都是把所有调用到的零件另存到同一目录下!

网友:
刚刚试了一下,没问题啊,你要干嘛,把重用库里的标准件单独拉出来吗?
新建个文件,激活它,把标准件用wave链接进去,然后移除参数试试。
重用库的零件一般不能直接修改。

网友(点评):
就是装配紧固件,然后保存到装配文件,可是说没法保存。

网友A:
你说说看是怎么操作的,是右键——添加到装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说看是怎么操作的,是右键——添加到装配吗?

左键点住拉出来的,然后约束定位,可是保存的时候说不能保存。

直接保存的时候出现如下提示

关闭的时候出现如下提示

上图中点选“是-保存并退出”,则出现如下提示。

网友(点评):
稍等,给你做个教程好了。

网友(点评):
做好了,累死宝宝了,原来几秒钟可以完成的操作写下来要好久,5555~~~

网友:
依旧没有问题啊,感谢你提供了个好方法。到装配导航器里看看,替换一下引用集,选择整个部件。在装配体里保存一下就行了,导航器有这个零件再打开就有的。不用单独进入去保存。

网友:
我大概知道你的问题了。你怕换到别的电脑上的时候,标准件不能一起带走,导致加载不了,然后就把标准件另存了一下,然后发现另存的标准件不能保存对吗?

网友(点评):
不是的,很简单,就是调用重用库里的轴承,然后保存,可是提示没有写权限。。

网友:
http://pan.baidu.com/s/1c1IZ5cs

网友(点评):
吾将上下而求索

网友(点评):
你的UG也要每次都这么做吗?

网友:
我不怎么用装配,直接用外挂 的标准件库,大部分是多实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