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如何带动多个皮带轮

楼主(2016-08-14):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一个电机,一个主动轮,如何实现多个皮带轮的同向运动,我想了很久都没想明白,希望各位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A:
上面的压辊布置:除了两头的同步带轮外,其余的在从动带轮正中上面每一个布置一个压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压辊布置:除了两头的同步带轮外,其余的在从动带轮正中上面每一个布置一个压辊。

这样感觉啮合的齿数很少,可以拉的动吗?用皮带可以吗?我的模型里,写的是皮带轮。

网友(点评):
用同步带可以

楼主:
图片不是很清晰,是用的链传动吗?

网友B:
这一张是链条传动。O型带 和多锲带 都可以

网友(点评):
这样的带动一般都是链条传动的。

网友(点评):
是的。链条传动可以用在负载比较大的地方。自动化物流分拣线上O型带 和多锲带也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张是链条传动。O型带 和多锲带 都可以

好的,谢谢

网友:
这种结构我设计过,一根平皮带, 一个主动轮导辊带21根被动辊,每两根辊子之间加张轮,当然负载很小,最大线速度10米每秒

网友:
用在纸张涂布机上的导辊传动。

网友:
也可以主动轮上,分别带动几个皮带轮,并联带动。

网友:
上面答案都给了,我个人观点是链条单个驱动,大部分机器都是这样设计的,不建议上面提的压辊,要想想这样得多大的力驱动抵消摩檫力。

网友:
链条传动是比较好的方式

网友:
主要在关键部位安装链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