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板冲切后切割面如何防止生锈?

楼主(2016-08-14):
现有一个钣金零件,上面开有很多网孔,材质是镀锌板材,冲切后切割面很快生锈了,当然这与夏天湿度大有关系,有什么好的方法防止生锈呢?不能喷粉或者喷漆。

网友A:
重新处理,不然还有什么办法不生锈,如果有这样的办法 为什么有那么多表面处理方式来防止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处理,不然还有什么办法不生锈,如果有这样的办法 为什么有那么多表面处理方式来防止生锈。。

这样成本太高了,有什么简便的方法之处理切断面?
现在采用的方法是冲切后在产品上喷防锈油,但有增加了后期清洁的步骤。

网友:
你重好后加防锈油确实能防锈,但是你清洁以后,装到机器上,时间一长不还是要生锈吗

网友:
我们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处理办法有两个:1.用普通钢板冲压后再镀锌。2, 冲压后喷热镀锌漆。

网友:
生锈的表面不让处理又要防锈,明显是又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吃草

网友(点评):
看来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是吃饱了撑

网友:
我们以前是  冲压后   清洗 烘干 包装

网友:
快说说看有什么办法?我们是碳钢件,上面有螺纹孔,螺纹孔内生锈,不知道怎么办?甲方还要求螺纹孔内必须清洁。真蛋疼!

网友:
之前询过浦项的镀锌板,有一种是可以在切面自动生成保护层的镀锌板。

网友:
10楼的产品有具体型号吗。多少一吨

网友(2016-12-09):
目前镀锌板水性防锈液是一种新的处理办法,工艺简单,不影响板件的外观及性能,符合楼主的需求。

网友(2017-08-29):
可以买灌装镀锌漆   喷下只要不碰水  几年不生锈  不是问题

网友:
覆铝锌板切口一般要吐防锈油的

网友(2019-08-05):
到底再怎么弄啊

网友:
网孔零件多的又不做表面处理,切断面很容易生锈。建议做电镀处理。或者切断面喷锌粉漆,网孔可以用锌粉银笔涂。但是锌粉漆和锌粉银笔涂了以后不导电,注意功能性孔不能涂。

网友(2019-10-09):
切口用白色油漆笔涂一涂

网友:
钣金加工www .jigui8. com

网友(2020-03-07):
换不锈钢材料呗

网友:
贵公司需要轴承吗?可以联系我13120162310,微信同号

网友(2020-05-09):
估计是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