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槽加工问题,请教大神指点

楼主(2016-08-14):
槽精度+-0.5mm,工件材质为50#钢,王牌精料,数量每批次20件。

网友:
有专门的T型刀具。

网友:
楼主想说什么?想问什么?什么疑问?

网友:
T型槽一般都是用成型刀加工。

网友:
线切割行吗?

网友(点评):
没必要。也不适合,一般的线切割设备加工不了这么厚------650mm。

网友:
这精度用线切割多奢侈啊

网友:
成形刀就可以了

网友:
成型铣刀就好做了

网友:
先把16加工到底部,再用T30-32开粗,最后用T33成型

网友:
T型槽加工应该是有很成熟的加工方法,成型刀。

楼主:
加工效率太慢了,大家觉得这个工件单价多少合适? 我在广东东莞这边

网友:
一般都用成型刀具

网友:
那么大公差,就用T型刀加工

网友:
有专门的铣刀,和燕尾槽一样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