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传动在400度高温环境的情况

楼主(2016-08-14):
5分滚子链条传动在400度的环境中会发生什么情况?
1,轻载,做传输用
2,无法润滑(考虑清洁,不做润滑)。
这种工况能使用传动链条吗?

网友:
所谓的链条,种类是什么,滚子链,齿形链,板式链

网友:
不锈钢链条可以

网友:
顺路问下,这种工况下除了链条还有啥别的号的办法?

网友:
可以 辐射热  不能持续热     可以做涂层   具体还要看工况

网友:
用SUS303经过热处理的链条应该可以

网友:
烘烤炉吧?轻载可以采用普通碳钢链,好些的当然是奥氏体不锈钢链

网友:
应选择此类温度下工作的链条普通传动用链条在材料、结构、润滑和公差配合等方面是不适合的。不过节距大的肯定是有的(窑炉行业)。这么小的恐怕,,,。

网友:
不锈钢链条也会伸长,遇冷后收缩。
只是一部分链条经过炉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