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栓剪力校核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6-08-14):
1、手册上有铰制孔螺栓受剪计算的例子,是否受剪的螺栓一定要用铰孔?普通螺栓能否有方法计算剪力?
2、许用剪应力是按屈服计算的,那屈服未知的材料如何计算?

没学过材料力学什么的,按照手册的样子照猫画虎算了一个,请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A:
这不是个空对空的理论问题,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来考虑。一般螺纹联接是通过螺旋,将旋转力矩转为拉力。工作载荷可以延螺旋轴线方向,也可以垂直于轴线方向。第二种情况下,螺旋拉力在被紧固件之间产生摩擦力以克服载荷,螺纹联接件只承受拉力。没有受剪螺栓一定用铰孔的说法。准确的说,精密螺栓做定位销使用,孔需要铰制以获得需要的配合精度,这时,螺栓也承担销轴的载荷及剪切载荷,当然需要计算其剪切强度。普通螺栓在正常合理使用时没有剪切力的存在。当然,如果安装使用不当,被联接件错位使剪切发生的情况可能会存在,如需要考虑这种情况,应该修改结构设计以避免情况发生,非要计算剪切强度的话,应用剪切计算的一般公式即可,断面取螺纹小径。

网友:
受剪螺栓一般都要用铰制孔,剪力不大,也可以通过正压力产生摩擦力来承受剪力。

网友B:
不知道材料的屈服强度,你算出来的数据和什么比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材料的屈服强度,你算出来的数据和什么比较啊?

这也是我很疑惑的问题,如果螺栓采用某种新材料,做基础实验就是避免不了的了,又是一笔开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个空对空的理论问题,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来考虑。一般螺纹联接是通过螺旋,将旋转力矩转为拉力。工作载 ...

看了你的回复,学到不少知识,但还有一个疑问。
对于普通螺栓,当载荷超过摩擦力,螺栓开始受剪,计算螺栓剪切应力时,剪力是载荷-摩擦力,还是单纯的载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的回复,学到不少知识,但还有一个疑问。
对于普通螺栓,当载荷超过摩擦力,螺栓开始受剪,计算螺 ...

从设计原则出发来看你的问题,你假设的情况一旦发生,或者是设计计算时对载荷估计不足,或者设备超负荷运行,都是不正常情况。而且一般来说,位移发生时,设备就已经失效,后面的问题都不太重要了,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在设计的起点,对工况、载荷条件考虑充分。当然有一种不太讲理,似乎也应该考虑的情况——即使螺纹联接失效,也不想让被联接件发生分离,至少不要瞬间发生灾难性的结果,希望螺栓“别”住被联接件,这时会有你提的问题出来。拉伸-剪切复合载荷的计算方法似乎还在理论研究中,有些半经验公式可以参考。最好不要让这种情况发生,作为防范,尽可能采取其他单独的,可信的技术措施。或者,可以单独做安全性实验来检验极端情况,这在多数场合中都不太现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设计原则出发来看你的问题,你假设的情况一旦发生,或者是设计计算时对载荷估计不足,或者设备超负荷运 ...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你的回答看了好几遍,感觉对螺栓连接有了新的认识,多谢

网友:
设计时尽量避免让螺栓连接承受剪切力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