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压表和液压表可以互换么?

楼主(2016-08-14):
如题

网友:
一般型压力表是可以互用的(也就是常用的液压油和空气介质可以互换使用),只要量程和精度等等满足就可以,如果是腐蚀性介质的话就不可以,比如氧气用、氢气用、氨气用压力表就不可以和液压油用压力表互换,一般测量气体介质的是压力比较低的,不过也有高压气体,特别是军用产品,几十MPa的气体也有测量,只看量程是不能确定所测是什么介质的。

网友:
压力表按测量介质特性不同可分为:    1 一般型压力表:一般型压力表用于测量无爆炸、不结晶、不凝固对铜和铜合金无腐蚀作用的液体、气体或蒸汽的压力.    2 耐腐蚀型压力表:耐腐蚀型压力表用于测量腐蚀性介质的压力,常用的有不锈钢型压力表、隔膜型压力表等.    3 防爆型压力表:防爆型压力表用在环境有爆炸性混合物的危险场所,如防爆电接点压力表,防爆变送器等.    4 专用型压力表:由于被测量介质的特殊性,在压力表上应有规定的色标,并注明特殊介质的名称.氧气表必须标以红色 “ 禁油 ” 字样,氢气用深绿色下横线色标,氨用黄色下横线色标等等。

网友:
应该不能吧,压力相差太大。

网友:
不可以吧,如果可以的话怎么还要区分开来?

网友:
不建议互换,真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试一下。

网友:
换他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