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特征识别

楼主(2016-08-14):
请问一下,我在打开一个装配体的某个零件的时候,为什么要进行特征识别?

网友A:
特征识别可以用来改图纸,这个是一点。如果你是用来开模或者这工程图 可以不必要

网友:
因为某个零件为第三方格式导入的实体,虽保存为solidworks零件文件,然只是一坨实体,而使用特征识别featureworks后,可以把第三方格式的一坨实体转换为solidworks特征树。

网友:
其他格式导入SolidWorks的零件,在打开时就会提示特征识别。

网友:
我一般都点是,然后重新保存一下。

网友:
我把ug的图纸以iges格式另存,然后在Solidworks打开时,要进行特征识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特征识别可以用来改图纸,这个是一点。如果你是用来开模或者这工程图 可以不必要

"因为某个零件为第三方格式导入的实体,虽保存为solidworks零件文件,然只是一坨实体,而使用特征识别featureworks后,可以把第三方格式的一坨实体转换为solidworks特征树。"通俗的说不是可以进行特征处理吗?不特征识别可以进行特征再处理吗?

网友:
不同软件画出来的模型用别的软件打开时需要重新识别特征数据,转化成它自己的算法。如果只是简单的装配出图纸,可以选择NO,不进行识别,也不会出错。

网友:
我也遇到过,点否不管他!没什么卵用!

网友:
不进行特征识别如何修改呢?中间格式文件导入SW后可以直接修改吗?

网友(点评):
不识别特征也可以修改,比如拉伸或切除的,或者使用移动面,删除面也一样。只是这些都会作为特征存在于solidworks零件文件中,增大零件文件体积。

网友(点评):
哦,感谢解惑,我一直以为SW需要完整的参数化特征才能编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某个零件为第三方格式导入的实体,虽保存为solidworks零件文件,然只是一坨实体,而使用特征识别fea ...

一坨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