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齿轮传动抖动求助

楼主(2016-08-14):
        齿轮齿条做运动模拟,零侧隙,零变位,齿轮主动,齿条从动,为何齿条的运动速度是抖动的,求高人指点。如下图

网友:
不知用的什么软件,检查一下啮合付的中径距公差设置

网友A:
solidworks的 motion  ,,你是用的齿轮齿条配合,还是实体无穿透?检查下仿真接触精度,和帧数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但是我们是在使用中出现的.   齿条正转运行很平稳, 但是反转时就有一点抖动, 我们反复的调整齿轮和齿条的位置都不行, 最后直接换成同步带,  传动的精度虽然没有齿轮齿条高,但是对安装的要求就低了很多

网友B:
齿条纵向限制一下,类似直线导轨滑块只能左右滑动!

网友:
说不定是软件本身的问题,
毕竟模拟跟实际还是有差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的 motion  ,,你是用的齿轮齿条配合,还是实体无穿透?检查下仿真接触精度,和帧数

我用的是实体接触,在motion里面的接触,但是就是这样,不知为何,把接触中的材料换成l尼龙 运动就很平滑,换成steel 就成图片的锯齿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条纵向限制一下,类似直线导轨滑块只能左右滑动!

已经限制过了,只能水平移动

网友:
是否应发到SW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