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杠传动机构的仿真

楼主(2016-08-15):
有一个机构,通过步进电机带动丝杠,推动负载做匀速直线运动。为了便于电机选型,想用仿真。
我目前考虑的因素包括:
负载质量,滑轨的摩擦系数,负载以额定速度直线运动时的功 P=FV
丝杠自身旋转的摩擦系数(这个不知道去哪里查)
电机在一定转速下的扭矩,以及根据扭矩和转速算出的电机输出功率。
请问还有哪些要考虑的呢?

网友:
丝杆螺母的预压扭矩,加减速时间,系统反馈惯量。这些只是针对电机选型

网友A:
有个偷懒的方法,THK技术支持网站可以根据工况在线计算,要不楼主试试?用inventor里面螺旋传动计算也可,非要仿真的话,估计比手算还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偷懒的方法,THK技术支持网站可以根据工况在线计算,要不楼主试试?用inventor里面螺旋传动计算也可, ...

多谢,但是THK网站只计算寿命。而且我也是想通过这个仿真培养自己的能力。

网友:
丝杠自身的摩擦系数跟预紧力有关,可以根据样本查找,也可以问丝杠厂家。

网友:
给个丝杆选型表,供参考:

网友:
是这意思吗?随手画的,用这种方式求解真不如对着选型手册慢慢算。

网友:
据我的理解仿真是设计好以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