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零件在Solidworks2013用钣金怎么画?

楼主(2016-08-15):
如上图所示零件,红箭头指示的两个面,在Solidworks2013里,琢磨很久,不知道怎么画,最后又用普通的办法画上去,用的时间长,不准确。求助各位大侠,钣金能不能画这两个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谢谢,但不知道怎么画,求指点,谢谢!

网友B:
图都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都没看懂。。。

箭头所示断面的运行轨迹就是第一张图的曲线。

网友:
先画实体模型,再转换成钣金

网友:
没看懂!上下两块是紧贴的吗?

网友C:
用sw钣金模块画图的主要目的在于建模完成后可以出展开图,如果楼主的零件画完后展不开的话那就没必要用钣金来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w钣金模块画图的主要目的在于建模完成后可以出展开图,如果楼主的零件画完后展不开的话那就没必要用钣金 ...

谢谢,我又上了两张零件的照片,这的确是一个钣金件。

网友(点评):
这个虽然是钣金零件,但是要冲压出来,用sw的钣金模块画可以,但也要先画一个模具“压”出来,这样做的话还不如直接画实体抽壳。

网友:
这个钣金太不规则了,钣金难画,能否简化零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又上了两张零件的照片,这的确是一个钣金件。

我明白了,非常感谢大神!画工具太麻烦,而且这种工具不是常用工具,使用频率低。看来只有采用实体抽壳这种画法,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