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机构能否使轮子匀速旋转,需要考虑哪些问题

楼主(2016-08-15):
这种机构能否使轮子匀速旋转,要考虑的问题有哪些?注:两个小轮子是随动轮,大轮子是驱动轮,陶瓷锅是悬空的,不与传送带接触,重量2-3斤。

网友A:
是让两个小轮子匀速运转吗?

网友:
首先注意精度,轴承一旦不平行,锅会轴向移动。

网友A:
陶瓷锅悬空,依靠三个轮子支撑重力,然后主动轮旋转,带动陶瓷锅旋转。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锅悬空,依靠三个轮子支撑重力,然后主动轮旋转,带动陶瓷锅旋转。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对?

是的!  有什么建议吗  ?

网友A:
摩擦力带动旋转,估计匀速比较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让两个小轮子匀速运转吗?

让锅匀速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摩擦力带动旋转,估计匀速比较难。

有什么建议吗  因为我要对锅进行侧面拍照

网友B:
陶瓷锅不建议悬空,制造装配难度都挺大的,而且摩擦后的安全很难保证,除非能使用一些预紧机构,加预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陶瓷锅不建议悬空,制造装配难度都挺大的,而且摩擦后的安全很难保证,除非能使用一些预紧机构,加预紧

有什么解决建议吗

网友C:
匀速转动问题不大,关键是会上下窜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匀速转动问题不大,关键是会上下窜动。

有什么建议吗? 我在找个其他的机构来支撑重力,   三个轮子只来支持旋转

网友:
用气动马达试试,简单便宜安全高效。气动马达的轴与大轮联接,直接控制大轮转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建议吗? 我在找个其他的机构来支撑重力,   三个轮子只来支持旋转

能否做个机构,由上方伸入锅内,支撑内壁并随锅旋转。

网友:
设计意图是什么?

楼主:
检测陶瓷锅的侧面

网友D:
我觉得  方式是还可以的   但就是你直接让产品在线体上旋转不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  方式是还可以的   但就是你直接让产品在线体上旋转不合适吧

线体?  会把真个旋转机构离开传送带 ,  锅是与传送带不接触的,悬空的

网友:
这个机构怎么会能保持旋转时悬空啊?

网友:
既然离开传送带,为何不离开的更多一点
定位放置在一个单独的旋转机构上岂不是更好?

网友:
匀速有点悬,有可能轴向移动,然后陶瓷锅会跑出来

网友:
如果你的锅不重,可以考虑在锅正上方装一个圆挡板,圆挡板装轴承可灵活转动;大压辊用胶辊并可摆角度,使锅有往上的升力,3个辊接触时,锅在大压辊施以旋转并有升力作用下接触圆挡板并旋转。

网友:
能否从陶瓷锅上面加结构,对陶瓷锅进行抓取及旋转?

网友:
不知转速高否

网友:
首先,你三个轮子的宽度过窄,无法有效导向,加之底部悬空,造成转动的时候锅整体歪斜。建议加宽轮子,增大接触范围。再者,轮子如果稍微有点歪,锅相对输送带的悬空距离会不断变化。建议在锅的突出外缘用轮子承重。

网友:
能说说这么做是要干嘛吗?
还有这个匀速是指矢量图形那种不间断的,还是很精密的位图也可以呢?

网友:
我想知道怎么让他悬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解决建议吗

不悬空的话,要么在下面加支撑,要么就是在上面加支撑。具体不知道你这个是做什么的,具体结构不好确定

网友:
买两个轴承,装两块板上实验一下用手转试试!

网友:
另一个办法是皮带在检测位断开分两条,锅下面做旋转机构,来锅方向做挡料,让你的锅一个一个进来。

网友:
既然是检测侧面,干吗不把支撑和旋转动力放上下面

网友:
楼主,你做一个旋转盘不行啊?盘子托着陶瓷锅一起旋转;
要不就做一个3爪机构,把物体抓取后悬空,整个锅跟着夹具中心轴旋转;
都是气缸+电机就能实现的结构。

网友:
不能完全匀速,靠轮子摩擦传动,偶尔可能会出现一下停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