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示产品最快的粗加工方法

楼主(2016-08-15):
材料不绣钢板料,设备加工中心,目前加工方式是用10㎜的铣刀螺旋挖槽,缺点费刀,粗加工2.5小时每件!各位大师有什么好的建议!优化时间,工艺,刀具!

网友:
上刀片铣刀,留量后直接干

网友:
套钻加高速大切深铣削

网友A:
电解加工

网友:
电解后 留余量  在上CNC  如果精度不高 可以直接电解完成

网友B:
做成铸件留加工量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精密铸造,尽量减少后续加工。

网友(点评):
楼主应该说明成品精度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成铸件留加工量就可以了。

不考虑做成铸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考虑做成铸件、

可以用先用大点的刀具铣空间的地方,最后在用小刀去除余量。

网友:
根据零件尺寸,选尽可能大直径的硬质合金刀片刀具,选择较好的主轴转速、进给速度和吃刀量,从而取得较好的加工效果,减少加工时间,减少刀具损耗。

网友C:
这个铣好浪费啊,从设计考虑一下看能不能改吧

网友:
如无特殊要求 是否可将图示零件改为装配件。

网友:
锻造后在加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解加工

请问下你说的电解的加工是指哪种?

网友(点评):
他应该说的是电解成型加工,但这个也不快啊!还的做电极!

网友:
动态铣 或者叫旋风铣,比较适合,不过也挺费刀的,建议开粗用侧刃还好的旧铣刀,直径12的,应该还算经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考虑做成铸件、

铸件成本低 ,变形的话整回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你说的电解的加工是指哪种?

电解腐蚀加工  现在精密电解国内还不够成熟  军工用于生产飞机叶片较多 适用于材料硬度高 不易切削加工的金属材料 以及薄壁零件等

网友(点评):
电解腐蚀?想腐哪儿腐哪儿吗,加工余量呢?求大神解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解腐蚀加工  现在精密电解国内还不够成熟  军工用于生产飞机叶片较多 适用于材料硬度高 不易切削加工的 ...

我可以理解为电火花加工吗?

网友(点评):
时间上电解应该快点,效率高点,精度还是电火花的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解加工

搜了一下没什么厂家,有推荐的么?

网友:
http://electrochemicalmachining.com/cn/%E5%B1%95%E7%A4%BA/%E5%AE%9A%E5%AD%90%E8%9E%BA%E6%97%8B%E7%AE%A1
电解加工百度没搜到啥,看国外产品作参考~

网友:
不能变成装嵌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可以理解为电火花加工吗?

这完全不是一个事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完全不是一个事物

嗯 刚刚查资料显示 电解加工与电火花加工 前者是化学反应 后者是物理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 刚刚查资料显示 电解加工与电火花加工 前者是化学反应 后者是物理反应

是的

网友:
设计成装配件比较好!

网友:
没量就只能是铣,还是从编程上琢磨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铣好浪费啊,从设计考虑一下看能不能改吧

赞同

网友:
空间大的地方,排孔,用钻头去量,其余地方用铣刀粗开

网友:
能做成分体结构吗?每个零件是一个模块,然后组装完成。

网友:
这个零件,如果中间的圆柱断了或者弯了咋办?

网友:
这个不是先飞刀开粗,然后铣刀精修吗?

网友(2017-01-30):
动态铣削,猛干

网友:
应该设计成装配件,再组合加工。

网友:
看起来挺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