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蜗杆传动如何减小回程误差,侧隙如何调整

楼主(2016-08-15):
大家讨论下涡轮蜗杆传动如何减小回程误差,还有侧隙如何调整,希望大家能踊跃的发表自己的经验观点。(备注:最近在做一个低精度的机械臂,关节是涡轮蜗杆传动输出,不加臂管回程间隙量还比较小,一旦加上臂管间隙量就放大了,回程误差特别严重)

网友A:
提高加工精度。

网友B:
双蜗杆,一个正转,一个反转,两蜗杆用消间隙机构联动。

网友(点评):
双涡轮吧,,,,,,

网友(点评):
是双蜗杆,单蜗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加工精度。

提高加工精度只是一方面,应该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变位,减小中心距等等,在网上查的有说使用双导程的可以减小侧隙,但是双导程的有些厂家说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蜗杆,一个正转,一个反转,两蜗杆用消间隙机构联动。

您的意思是说调整蜗杆的侧隙量,正转和反转分开操作么,但是那样结构就做的复杂了,有没有参考图片

楼主:
涡轮蜗杆传动的消隙应该是很头疼的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之前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侧隙大对精度的影响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说调整蜗杆的侧隙量,正转和反转分开操作么,但是那样结构就做的复杂了,有没有参考图片

一个蜗杆正向推动涡轮,另一个反向推动涡轮(指受力),然后两个蜗杆用可调机构联动,传动时两个蜗杆是同向转动(指速度),就像双片齿轮消除间隙那样。只不过是齿轮副换成蜗杆涡轮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蜗杆正向推动涡轮,另一个反向推动涡轮(指受力),然后两个蜗杆用可调机构联动,传动时两个蜗杆是同 ...

谢谢您,除非是有现成的东西,要不自己做太复杂了,而且还不一定可行。

楼主:
论坛里没有高手么?大家发表下自己的意见,也算是互相积累

网友C:
蜗杆两端可以做成偏心结构,通过偏心来调节减小,这样就是蜗轮蜗杆使用时间长了,磨损了也能调节过来。

网友:
还有一种发法就是双导程螺杆(俺自己起来个名字叫做变螺距),来调节间隙的问题。

网友C:
下图就是双导程螺杆

网友D:
这是上面所提到的双导程螺杆的消除反向间隙方法,利用不同的齿宽导致导程的不一致(齿距还是一样的),然后进行轴向调整,使涡轮和蜗杆之间获得很好的齿面啮合,从而消除间隙,市场上有现成的产品可以采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上面所提到的双导程螺杆的消除反向间隙方法,利用不同的齿宽导致导程的不一致(齿距还是一样的),然 ...

您好,看图我怎么感觉不像是双导程的,倒像是做了变位

网友(点评):
大齿厚小齿厚啊,齿厚不同,而不是中心距不同,何来变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蜗杆两端可以做成偏心结构,通过偏心来调节减小,这样就是蜗轮蜗杆使用时间长了,磨损了也能调节过来。

蜗杆是主动件,蜗杆两端做成偏心的,您的意思主要还是减小中心距是么。但是偏心也会导致时紧时松,对我目前的装配也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网友(点评):
是靠调节中心距来调整间隙的。这是蜗轮蜗杆消除间隙常用的一种方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看图我怎么感觉不像是双导程的,倒像是做了变位

恩 ,不好意思 ,是我看错了,您之前用过么,我得找个靠谱的厂家咨询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蜗杆是主动件,蜗杆两端做成偏心的,您的意思主要还是减小中心距是么。但是偏心也会导致时紧时松,对我目 ...

对,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图就是双导程螺杆

您好,哥们有加工厂家信息么?

网友(点评):
没有,这是在展会看到的。

网友(点评):
网上收一下应该可以找到,这也不是什么新技术了。

网友:
从原理上,5种方法:1.普通圆柱蜗杆传动,安装时改变中心距;2.双导程蜗杆,安装时轴向移动蜗杆;3、变齿厚蜗轮,安装时轴向移动蜗轮;4.剖分式蜗杆,安装时旋转蜗杆;5.剖分式蜗轮,安装时旋转蜗轮

从实际应用过程中,目前双导程和OTT用得最多

网友E:
可以使用弹簧,蜗轮蜗杆轴承座加弹簧

网友(2017-07-10):
在吗楼主  最近我也在做简易机械手  能不能指点一下 qq 383771620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高加工精度只是一方面,应该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变位,减小中心距等等,在网上查的有说使用双 ...

我们厂有做双导程

网友(2017-08-09):
我们这的是通过蜗杆修型来调整侧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蜗杆,一个正转,一个反转,两蜗杆用消间隙机构联动。

层主能放个图吗?光这样说不太容易理解

网友(点评):
这里没有图,还是参考双齿轮消间隙原理,自行想像吧。

网友F(2018-05-24):
引用 网友E:
可以使用弹簧,蜗轮蜗杆轴承座加弹簧

这个好主意

网友:
我来回答一下如何减小侧隙的问题吧。
我们做减速机蜗轮副时,蜗杆的齿厚及公差由三针量棒距控制,意思就是蜗杆的齿厚在公差范围之内比较稳定,难控制的在蜗轮滚齿上,我们一般的做法是配做,既根据进刀量控制蜗轮的齿厚,然后装配,测量侧隙。还有一个好方法是使用双导程调节侧隙,但这种结构的蜗轮减速机结构复杂,且需要一定的刚性,说白了,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主意

那如何保证刚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