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W打开x-t文件,在保存sldasm后不显示,如何解决

楼主(2016-08-15):
请问,用SW打开x-t文件后,在保存sldasm后不显示,有解决办法吗?如图所示。

楼主:
第二张图显示无法找出该零件的部件,但是可以通过邮件单击打开,打开单个的零件。

网友:
看看点击左边的零件,右击有隐藏,显示功能

楼主:
不是隐藏,是装配图中找不到装配体中的零件。

网友(点评):
因为这些零件文件不存在了。

网友A:
先把装配体另存为零件格式,选择保留所有零件选项,在打开另存为XT格式。

网友:
没有保存好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装配体另存为零件格式,选择保留所有零件选项,在打开另存为XT格式。

因为我还要在保存后的SLDASM中删除一些组件,并装配一些新的组件,如保存后零件模式后,能删除旧组件,组装新组件吗?
我听我同事说这种情况,他以前重新安装SW后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还要在保存后的SLDASM中删除一些组件,并装配一些新的组件,如保存后零件模式后,能删除旧组件,组 ...

保存为零件格式就不能再删除组件了,还有一种方式,那就是你把所有的零件都另存为XT格式

网友(2018-09-08):
每个零件,单独保存一次即可。

网友:
没积分,要灌水

网友(2025-08-21):
解决了,真尼玛S   B设置。: r3 U8 r% G2 W2 |) @
解决办法是选项-导入-把启用3D interconnect前面的√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