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件在槽里如何固定

楼主(2016-08-15):
如图所示,红色部分是一个名片大小,厚度为10mm的一个塑料件。白色是一个外壳套套筒,也是塑料件。现在要将红色部分套进外壳里面,就像剑插到剑鞘里面一样,要求要插进去能够前后左右都能固定住,外壳任意方向旋转都不会掉出来。同时需要的时候用一定的力可以将它拔出来。(说白了就是一把剑和剑鞘的关系)。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简单直接的方式没有?
少说了个条件,红色部分是一次性用品。外壳是需要重复性使用的,使用频次1000+

网友A:
外壳里面做几条筋,插入后造成过盈配合就好了

网友:
上下面用弹簧机构定位夹紧,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壳里面做几条筋,插入后造成过盈配合就好了

这种方式,用的频率多了。会不会变形,磨损,失效?

网友:
1. 找一本塑料件结构设计方面的书,一般都有介绍;

2. 找一个身边的塑料件,这种应用很多的,例如U盘盖。

无外乎摩擦、搭扣等形式。

网友:
内壁做内凸结构圆弧过渡

网友:
我支持楼上说的用弹簧侧面加紧,外壳加厚,外面装弹簧和压片。

网友:
搭扣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