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了解摩擦焊的么

楼主(2016-08-15):
具体叫摩擦搅拌焊,去年在他们的另外一个做电缆的部门,现在摩擦焊项目上线了,据说焊接强度甚至优于其他成型面,把要对接的两个热塑性材料制品的待接表面相互接触旋转,而使其相继发生摩擦生热,接合面受热熔化,以致在压力下结为整体的一种焊接法。

网友A:
一般设计是将一个小件焊接到另一个比较大的件上。将小件高速旋转(一定要用伺服)。并施加一定力,有压力传感器。零件接触后再施加逐渐施加力。用LVDT 测试摩擦掉的深度。预估焊接后的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设计是将一个小件焊接到另一个比较大的件上。将小件高速旋转(一定要用伺服)。并施加一定力,有压力传 ...

其实我自己都不懂,只是大概知道意思

网友B:
楼主焊的是铝合金吗?

网友(点评):
我觉着应该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点评):
我做过的摩擦焊接都是非金属之间的焊接。

网友(点评):
我觉得摩擦焊和摩擦搅拌焊应该是不同的。

楼主:
在哪个单位只也只是听说,那是厂房设备还没来,我在的是做光缆的部门,后来离开了,也没具体见过,就知道现在合肥有一家在做,他们主要是面向航天军工的

楼主:
我之前也只是听说, 那时候设备都没就位,我也没在哪个部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焊的是铝合金吗?

你这个图片很形象,应该属于这种焊接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焊的是铝合金吗?

那应该属于搅拌焊接,那是听讲时对搅拌这个词印象很深,这种应该属于精密焊接,成本会很高吧

网友:
摩擦焊与摩擦搅拌焊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xmQ56X_2-oA/?union_id=100501_100500_01_01&tpa=dW5pb25faWQ9MTAyMjEzXzEwMDAwMV8wMV8wMQ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YwMTQzNDMy.html?tpa=dW5pb25faWQ9MTAyMjEzXzEwMDAwMl8wMV8wMQ

网友C:
呵呵,我们是做汽车行业的,我们用的摩擦焊的原理差不多,只不过我们是勇超声波来焊接,效果挺好,甚至比注塑本身还结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们是做汽车行业的,我们用的摩擦焊的原理差不多,只不过我们是勇超声波来焊接,效果挺好,甚至比注 ...

震动摩擦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震动摩擦焊?

是的

网友:
原理应该都是一样的,通过不同形式的热量输入,使互相连接的两部分熔合在一起,有的需使用辅料,有的不需要。

网友:
我上学的时候只听过 摩擦搅拌焊。。。现在我感觉这个词挺黄

网友:
搅拌摩擦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