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使用问题咨询

楼主(2016-08-15):
@oldpipe
之前发的帖子莫名其妙不能回复,总是提示未输入标题。

我用单位的一个铁架为例子,计算了一下螺栓的受力。正常使用时(预紧力),单螺栓承载为170+kg;而如果不把紧,只是将螺栓当成销轴使用,承载仅为110+kg。这样的试验能否间接证明设备安装时没有把紧螺栓,是造成螺栓剪断的一个主要原因呢?

网友:
为什么受剪切没有销?

网友:
螺栓为什么当销来用

网友A:
结合楼主上一个帖子看,还是不清楚讨论是基于什么目的出发的,普通的螺栓就是拉力(预紧力)产生的磨擦力来承载的,你说的没有拧紧的状态就相当于一个钢杆别住两个孔,此时当然是剪应力。
先说说是怎么判断承载能力的吧,以破坏为准吗?
另外还有一个,假设你不垫垫片,孔径近似等于螺纹大径,那么拉力也会产生剪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合楼主上一个帖子看,还是不清楚讨论是基于什么目的出发的,普通的螺栓就是拉力(预紧力)产生的磨擦力来 ...

公司的一个液压回转平台(大概10吨左右),某天突然脱落砸到地上了。一侧连接的螺栓全部剪断,另一侧因为平台滑动严重拉伸变形,最终断裂。大家私底下在讨论事故原因。

网友(点评):
原来是这样,烦请把断裂的螺栓照片发上来讨论一下呗。

网友(点评):
楼主有没有注意孔的状态,如果是剪断的,应该是个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硬碰硬,螺栓断掉一瞬间看不清楚,不过孔的变形会告诉你究竟发生了什么。

网友:
先发链接: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9381

网友:
预紧力产生摩擦力,承受剪力。感觉您的计算可能有点问题,如果这样,那受剪力大的螺栓没有必要选择铰制孔螺栓。能否把计算过程共享?

网友:
首先螺栓不能受剪切力。
螺栓做轴销,请自觉选用:

网友:
接着是牢骚,论坛搜索功能傻掉了,想翻怹的老帖来找这个文章,发现浩如烟海,还好我记得这个帖子的名字,还好百度没有傻掉。
翻着翻着不自觉的又开始感伤,随便点开一个都像打开一个小世界。
这是干嘛呀,劝学十年,多少干货,多大功德啊。
哎。。。。。。
分开回复的,要删就删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合楼主上一个帖子看,还是不清楚讨论是基于什么目的出发的,普通的螺栓就是拉力(预紧力)产生的磨擦力来 ...

这个还真没有照片,军工企业,半军事化管理,电子设备都要查三代的套路,惹不起,哪敢拍照。

当时去现场草草看了一下,螺栓大部分都是90%的断面是直接断开的,断面比较平整,剩下的贴边的10%像是撕裂的样子。底座和回转部分都是特种钢材,底座孔能看到有单方向的形变,回转部分基本看不到变化。

官方的事故报告是螺栓的材质有问题,因为没有人员受伤,设备只是外壳破损,基本没什么大影响,采购就背了锅,后面就不了了之了,都是有背景的,也就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情况了。不过私底下总工说是因为有螺栓没有上够力矩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没有照片,军工企业,半军事化管理,电子设备都要查三代的套路,惹不起,哪敢拍照。

当时去现 ...

描述的很清楚了,没有照片也无所谓。是先跌落造成的剪断,还是剪断造成的跌落呢?如果是后者应该是楼主判断的拧紧力矩不够。如果是先跌落的,冲击载荷大于额定值,就不好判断够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的很清楚了,没有照片也无所谓。是先跌落造成的剪断,还是剪断造成的跌落呢?如果是后者应该是楼主判 ...

可以确定是剪断后造成的跌落,监控视频里看到了,回转平台先是在油缸作用下偏离了原始位置(此时一侧螺栓已经断裂),然后平台的回转角度限位块和基座相撞,整个平台就翻转到地上了,顺带还拽掉了油缸……

网友:
螺栓拧紧力不够或者松动了,螺纹会直接承受剪力。螺栓应是靠预紧力在端面上产生的摩擦力来承受载荷。

网友:
不熟悉你这种发帖路数,所以今天才看到你的问题。抱歉。
理解你的意思是:用螺栓算一回,在用销轴算一回,用销轴计算出的承载量小于用螺栓计算的承载量。
思路应该是对的,但可能数据的使用可能需要特别小心。两个环节可能出问题:1、螺栓不是销,没有换算关系;2、有多个销时,不会1+1=2,而是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