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扭的两摩擦面,摩擦系数已知,如何计算预紧力?

楼主(2016-08-15):
如题,附示意图图一张。

网友A:
哪两个贴合面,哪两个摩擦面,图中有指示箭头吗,受扭与旋转是一回事吗,究竟是受扭还是旋转。
有图跟没图一个样。

楼主:
上面图片表达不清,重新弄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两个贴合面,哪两个摩擦面,图中有指示箭头吗,受扭与旋转是一回事吗,究竟是受扭还是旋转。
有图跟没图 ...

水平有限,见笑了。
我做了新的草图,在3楼,麻烦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水平有限,见笑了。
我做了新的草图,在3楼,麻烦帮我看看

图片有误,是P的最小值

网友B:
扭矩相等,P x 面积 x 摩擦系数 x 180/2=F X (330-180)。均匀载荷,不知道这样简单处理对不对?

网友C:
生意清淡,泡坛子看书,斗胆算一下。。。

外力造成该摩擦表面上同时分布有垂直向下的力和力偶,计为N, M
凭啥等效到摩擦面到重心,请看下面分析。
这两种作用,无论是哪个先导致打滑,都是失效,更何况是综合(叠加)作用。

先分析N的作用。
这个简单,只要压紧力产生的摩擦大于N就可以了(图略)。
静摩擦系数为u,则所需压紧力P1=N/u3000/u

然后分析M的作用。
这个稍微麻烦些,平面上的静摩擦力,所能提供的抗转动力矩最小值有多大?

是围绕中心,还是围绕边缘某处呢?   设压紧力为P2,压强σP2/(100*180)

看来打滑的话,会绕中心旋转。怎么算的?俺投机取巧了。。。。http://www.wolframalpha.com

这就是为什么上面一开始就把外力等效到摩擦面中心的原因,与直觉无异。

注意,上面的积分数值乘以σu后才是力矩,此时应等于外力矩M,变换一下:

那么所需的总压紧力不得小于:

考虑到摩擦面压紧不是那么均匀,可以给安全系数,越大越安全。
那上面的分析就没啥用了,还是打孔穿螺丝更安全。

以上纯属臆测,如有谬误,请认真选砖,最好是贵金属的,俺需要。。。

估计老友 @风浪韵 对此会比较感兴趣。

相关问题:
摩擦力偶矩的计算,求助
http://www.cmiw.cn/thread-385277-1-1.html

发个力矩题目给大伙侃侃
http://www.cmiw.cn/thread-385089-1-1.html

网友(点评):
动静大侠,借地方请教个问题,大概几个月以前,刘景亚教授发了个凸轮驱动行星齿轮机构,您直接就给出了机构的名字,想问下,国外对这些具体的机构都有进行详细的分类,命名和研究是吗?

网友(点评):
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内容呢,谢谢。

网友(点评):
可以试试搜素关键词: cam controlled planetary gear trains 凸轮 控制 行星轮系

网友(点评):
那个,我是说类似的,其他典型机构。

网友(点评):
应该有吧, 俺还不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意清淡,泡坛子看书,斗胆算一下。。。
外力造成该摩擦表面上同时分布有垂直向下的力和力偶,计为N, M。 ...

感谢回答,不到一天时间,居然出现一个这么详细的回答,简直惊喜万分。

为什么中心的抗转动力矩最小,看来应该是可以证明的。
但这个wolframalpha实在高大上,不知道该怎么用,应该可以从里面查出证明过程吧,我的英文水平有限,查不出来啊

另外抛开安全系数不说,为什么最终答案是P1+P2呢,而不是P1与P2相比较取最大值。这里是否有深入的含义?假如其他条件理想化,P1=2,P2=1,如果我取P=2.5,会发生什么?机械水太深,感觉两眼一抹黑,如果层主能指点一二,那就太好了。

对于这个力矩题目,我也算了下,有两点一直想不通
1、关于里的合成和分解,为什么按图1这么分解,而不是图2(没办法,我基础确实有点渣)
2、圆台侧面积我查出来S=π*(R1+R2)*L,带入结果刚好是S=π*(R1*R1+R2*R2)/sin(15)的两倍。不知道哪个错了?

网友(点评):
P1+P2的缘由, 是很朴素的,就是两种应力状态的叠加,任意一个屈服,都会导致集体“溃坝”,因为动摩擦一般会更小。这个假设并不完善。。。。。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不到一天时间,居然出现一个这么详细的回答,简直惊喜万分。

为什么中心的抗转动力矩最小, ...

图在这里

网友(点评):
力的分解确实是可以任意的,但分解的时候要看运动趋势。锥面并没有沿着斜面直线方向运动的可能, 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矩相等,P x 面积 x 摩擦系数 x 180/2=F X (330-180)。均匀载荷,不知道这样简单处理对不对?

谢谢回答之前没回复,因为我也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对的,感觉动静之机的答案比较有说服力,你有兴趣也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之前没回复,因为我也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对的,感觉动静之机的答案比较有说服力,你 ...

可以用两种方法算,看结果差别大不大、实际设计中一般取简化算法,然后把安全系数稍微取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生意清淡,泡坛子看书,斗胆算一下。。。
外力造成该摩擦表面上同时分布有垂直向下的力和力偶,计为N, M。 ...

这个问题这么简化有两个问题。首先动摩擦和静摩擦本身有一定区别,其次单位面积上的摩擦切应力其实不是简单的μP。如果是圆盘的平面旋转摩擦,摩擦切应力沿径向分布也是很复杂的,跟很多因素有关,不是常数也不是简单的线性。
摩擦本身是个复杂的问题,其实大侠这么简化我觉得也足够了,不过要寻根究底的话里面还是有很多概念要搞清楚的。如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摩擦学原理,看看摩擦的几个模型。对摩擦的本质多了解一点以后就知道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