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们,车内孔用什么刀?

楼主(2016-08-15):
来料硬度,金相均合格。车加工车内孔的刀yt5-A116,老是崩坏为什么、怎样做? 请大侠们一定要帮忙啊!

网友:
用菜刀试试   材质也不写孔径跟深度都没有 让别人怎么回答你

网友(点评):
材料是Gr15,孔深10mm左右。加工量单边1mm

网友A:
孔直径大小呢?
20的孔和200的孔加工参数完全是天上地下
GR15的硬度多少,做调制了吗?
YT的硬质合金刀你磨的角度行不行
可以使用机架刀

网友(点评):
孔径在25-35左右,退火处理无调制。只是不知大侠角度怎样最合适。机夹刀暂时没法用

网友:
调节一下车削参数试试,减小吃刀量,增大进给速度,或者更换YT15及以上的刀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孔直径大小呢?
20的孔和200的孔加工参数完全是天上地下
GR15的硬度多少,做调制了吗?

我的经验是震刀,没看见样子我不敢随便瞎判断。刀头伸出太长

网友(2016-09-15):
问题描述太简单了

网友:
崩刀和返削  吃刀  材质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