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用弹性挡圈有正反面吗?

楼主(2016-08-15):
轴用弹性挡圈安装后经常崩掉,有人提出有正反面,请指点。

网友:
没有,冲压有正反

网友:
肯定没有正反的。如果经常弹出,那么看一下是否有轴向力了。

网友:
经常崩掉的起因应该是轴向受到冲击力。
1.检查设计尺寸是否符合标准;
2.沟槽是否符合要求,特别的检查沟槽底部圆角。
3.本身弹性挡圈不应用于轴向有较大冲击力的情况,注意检查。

网友:
没有正反面的区别。

网友:
没有正反之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用隔套固定轴向窜动,在一些变速箱中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没有正反面之分

网友A:
有正反装之说。听过小日本的培训,不得不佩服小日本对待细节的认真。由于轴用挡圈一般是冲裁件,所以冲裁的时候会产生圆角。圆角容易导致轴用挡圈弹出,所以有正反装之说。。

网友(点评):
这个圆角有点夸张,一般应该没有多少影响吧

网友(点评):
重视细节,这种思路和习惯是值得提倡的。

网友(点评):
这个有道理,尤其是小规格时候效果会更明显。这种严谨的作风值得学习。也是给搞机械的人提了一个思路。细节处见精神,细节处见功夫

网友:
冲压有正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正反装之说。听过小日本的培训,不得不佩服小日本对待细节的认真。由于轴用挡圈一般是冲裁件,所以冲裁的 ...

一般冲切的撕裂面占1/3的板厚,这样的大小影响有多少真不好说?有试验数据支持吗这种说法?

网友:
肯定让平的那一面去和轴承接触啊

网友(点评):
可能你说反了

网友:
没有正反面区别的,都一样。崩掉的原因,一个是设计有问题,不紧,太松;另外,就可能是轴向力太大,要更改设计,不能用弹性挡圈。

网友:
没有正反面,崩掉是因为轴向力太大,或者轴的挡圈槽不合理,可改用螺母

网友:
按理说没有,可冲压出来的玩意儿,有时实在不敢恭维那个质量。

结果,这不又多了个过敏症吗?

鼓出来的面顶着轴承,毛刺那面挂住槽壁。现在已经变成习惯了。。。

网友:
国标的东西不要考虑正反,崩掉只能是设计问题。

有些定制的卡簧是要考虑正反的,以前做自动送卡簧的料仓,轮毂上的轴承压进去后用的卡簧,定制的。有正反面。

网友(2023-07-20):
既然弹出,肯定是有轴力,有轴力就尽量能不用这个就用其他结构

网友:
没有正反区别,但是制造过程中会使卡簧的一面略微有点凸起边缘较为圆滑,一面有点凹陷感觉并有较尖的边缘,从理想的状态来讲,凸面朝向被挡物体较为合适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謝謝版上大大的解答讓我得到知識了

网友:
我也第一次听说有正反面

网友:
标准的没有正反面,定制类的可能存在正反面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