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用空气滤清器的过滤精度是与液压系统哪个油滤器的精度一致?

楼主(2016-08-15):
咨询下,液压用的空气滤清器的过滤精度是与液压系统系统哪个油滤器的精度一致?吸油油滤器、回油油滤器还是什么?

网友A:
一个过滤油,一个过滤空气,介质不一样,不知道精度标准能不能一致?吸油过滤器与回油过滤器区别大概有几个方面:
1、在系统中的位置不同。
2、作用不同:吸油过滤器属于专用来保护泵的,防止意外情况下较大颗粒进入泵引起损坏;回油过滤器的目的是控制系统油液污染度,保持这个油液的清洁。
3、根据不同的作用,选用的精度不同:吸油过滤器一般为粗过滤,过滤绝对精度为50~180um;回油过滤属于精过滤,过滤精度一般<20um。
4、常用结构不同:吸油过滤器一般选用金属网式或线隙式滤芯;回油过滤一般采用高精度过滤,如纤维滤材折叠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过滤油,一个过滤空气,介质不一样,不知道精度标准能不能一致?一般吸油过滤器精度高于回油过滤器。

空气滤清器因为也是接在油箱上的,查了资料说是与系统中的过滤器精度一致,但我不知道与系统中的哪个油滤器的精度一致,回油过滤器的精度是不是比吸油的高?

网友(点评):
一般吸油没有高精度过滤器,防止吸空

网友A:
回油比吸油高,以高的为标准选择空气滤清器,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气滤清器因为也是接在油箱上的,查了资料说是与系统中的过滤器精度一致,但我不知道与系统中的哪个油滤 ...

一般以系统中最高的过滤精度一致。注意油温变化、设备倾斜等情况时油面不能接触空滤器,不然会漏油。

PS:空滤器有时也充当手动加油时的过滤器

网友:
液压空气滤清器,我差点就以为楼主将气动和液压搞乱了,其实这个液压空气滤清器是装在油箱上的,因为油箱要通孔,要与大气接触,不液压油多时,排出空气,当液压油少时,吸进空气。所以这个与液压系统的压力油的滤清器不是一回事!

网友B:
在液压过滤器中,系统油箱中,由于供油、回油和介质温度的变化,液面的升降变动随时发生。空气始终处于吸入和排挤的过程中,这种类似“呼吸”与环境密切相关,严重时可导致污浊空气进入油箱,污染颗粒混入介质中。
按照你过滤的精度(和你的工作环境有关)和流量来选。应是这样的:空气滤清器工作时空气流速越低,搞污染能力越强.
1.如要不做为加油口的话  空气流量应为泵排量的1.5倍.
2.如果还需要作为加油口用,应空气流量为泵排量的2.5左右.

网友(点评):
应该是泵流量,写错,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油比吸油高,以高的为标准选择空气滤清器,应该没有问题。

以高的标准选择,这个确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液压过滤器中,系统油箱中,由于供油、回油和介质温度的变化,液面的升降变动随时发生。空气始终处于吸入 ...

3q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高的标准选择,这个确定吗?

普通液压站,吸油80um,回油20um,空气滤清器100um,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