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参数化设计的工程图技巧

楼主(2016-08-15):
实现参数化设计能够极大的提高工作效率。对于标准化程度较高的零件或者装配体可使用参数化设计,但是由于模型的变化程度复杂,如果没有做一定的处理,即使实现了参数化设计,同样有许多地方需要修改。例如,阵列空的数量会发生改变,在工程图中的尺寸会变化等等,为了这些细节也不需要手动修改,下面以一块带孔板为例做一些参数化设计中工程图的技巧说明。准备一块带孔板,如图

此块板上的孔随着板的长度变化而发生变化,因此如果做参数化设计,在工程图中,也需要做相应的修改。我们使用配置特定来实现孔数量的自动更新。以下是实现的具体步骤。
1. 设定变量模型中的孔是由正中间的孔为源特征向两个方向阵列相同数量而成,如图
因此,在变量发生变化的时候,孔的数量在工程图中的显示需要自动更新。所以我们新建一个全局变量,命名为阵列数量,同时变量数值为阵列的两个方向的数量,如图
转化草图建立一个草图,标注线性尺寸,因为孔是两排,因此草图尺寸为“阵列数量*2”,如图
此草图不需要生成任何特征,只需将尺寸关联配置特定,因此,打开零件属性中的配置特定,单击草图的尺寸(图中的26),完成后,在尺寸后增加标注的内容“-φ5”如图
制作工程图。插入到一张工程图中,添加如下
由于长度200会发生变化,为了保证视图大小的不变,给断裂视图添加定位尺寸,如图
由于中间孔是源特征,因此我们使用注释进行标注,并关联零件属性中的孔数量
这样就完成基本的工程图制作,然后修改长度变量来看看工程图发生的变化情况。将200改为600,回到工程图中

修改后,视图大小并未发生变化,并且孔数量也作了相应的更新。同时,可将断裂视图的定位尺寸作隐藏,就完成了参数化工程图的设计。这样在变化的模型中,工程图也不会发变动,可节省手动修改工程图的时间。

网友:
不错不错,让好多人长长见识

网友:
补充一点个人感受!参数化实在是非常有必要!尤其做前期方案的时候!
比如说我要焊接个管架,用多粗的钢管,长宽高分别是多少,如果后期要修改,用参数化,修改几个数就行了,如果几个零件间共用参数,那么修改一个,其他的也会跟着修改。

但是,一定要注意,每个零件间的特征一定尽可能的独立开,让特征之间尽可能没有依存关系,除非没有办法独立的特征(像倒角这样的特征是没有办法的独立的)。特征的建立基础,尽可能只与原始坐标点、原始坐标面建立关系,要实现的效果是,即使我删除了中间的一个特征,也不会影响其他特征。
  比如我要在一个一个圆柱的一个端面特征上建一个矩形,不要直接点这个端面建立草图,要另外生成一个与这个端面完全重合的平面,这个平面基于原始坐标点或者坐标面(通过圆柱的高或者其他参数确定这个平面),然后再这个平面上再去建特征。
这么做开始会比较累,因为要建很多的参数和平面,但是后期修改会非常方便。尤其是刚开始做设计的时候,未来一旦修改比较大,这样会非常便于改动。

网友:
前段时间刚听说过SW参数化。,然后发现网上教程好少啊,自己试着弄了一下止步于EXL单体零件,只能用表格修改比如拉伸宽度等简单的额东西,,,求大神指教

网友:
参数化设计很考验工程师的逻辑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