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表面处理问题。

楼主(2016-08-15):
请问各位大侠,42CrMo通过什么样的热处理,或者表面处理,能到达到200℃工作状态下,表面硬度达到HV600。

网友A:
渗氮

网友(点评):
200度能渗吗?

网友B:
淬火不可以吗?200度应该没有达到退火温度。

网友C:
42CrMo调质处理,一般达到的硬度为HB240-280。而HV600约等于570HB,我不知有没有看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渗氮

渗氮后最高HV750左右,但是在200摄氏度工作温度时硬度能否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42CrMo调质处理,一般达到的硬度为HB240-280。而HV600约等于570HB,我不知有没有看错。

是的,约等于HB560或HRC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淬火不可以吗?200度应该没有达到退火温度。

只淬火?硬度没问题,但是工件会比较脆,力学性能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淬火?硬度没问题,但是工件会比较脆,力学性能达不到

先调质,后表淬,心软皮硬。

网友:
我中心推广的新型表面处理技术替代传统电镀技术,不仅避免了传统表面处理的不足,且各项技术指标都优于电镀层,在五金、机械、化工、模具、电子、仪器等领域有广泛应用。催化液和传统处理工艺相比,在技术上有哪些创新?1、不用电流、降低了成本、成本仅为电镀镍的二分之一,电镀铬的三分之一,不锈钢的四分之一,可反复利用,大大降低了成本。2、易操作、工艺简单、把金属基件浸入兑好的液体中“一泡即成”,需要再加工时不经任何处理。3、无污染,无毒无味,无三废排放,属国家环保产品技术。4、好处理、使用方便;形状复杂的金属基件都能处理。5、硬度大,硬度增强、催化液泡过的金属基件硬度是电镀工艺的几倍。6、不会生锈,催化液浸泡过的金属基件已渗透表皮里面,不起皮、不脱落、而电镀工艺只是镀表面一层,易破裂生锈。有意者请与我联系。赵;微信(电话)13373390620  咨询QQ;3369098735

网友:
渗氮硬度硬度可以达到,不够200度工作环境下是什么情况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渗氮后最高HV750左右,但是在200摄氏度工作温度时硬度能否达到要求?

你找家专业生产注塑机螺杆的问问

楼主:
最后换了材料,用的38CrMoAlA氮化

网友(2016-12-02):
为什么非要通过热处理工艺?冷轧加工也行,比如深滚压,批量生产中不用换机床就可以达到目的的,多简单。

网友:
能说一下你这个产品的功能要求吗?有很多方法可以达到HV600左右的啊,并不高,主要是看你的功能需求

网友:
渗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