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选型计算

楼主(2016-08-15):
一直都是用经验数据,觉着老这么干不是个事儿,总有种游击队的感脚,还得有点数据支撑啥的。第一次算这个,不知道对不对,诸位大侠批阅一下吧。

PS:请无视奇丑无比的字迹吧……阿门

网友:
支腿之间的距离是多少?没有考虑400KG力对螺栓产生的弯矩,螺栓既受剪力,又受弯矩对它产生的拉应力。

网友A:
我觉得计算摩擦系数时,那力是不是应该乘上摩擦系数?理解因为作用在螺栓上剪切力应该减去摩擦力,不知对不对?
N=u.f=0.74*980 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计算摩擦系数时,那力是不是应该乘上摩擦系数?理解因为作用在螺栓上剪切力应该减去摩擦力,不知对不 ...

摩擦力和剪切了是二力平衡,所以相等。摩擦力f=系数μ×正压力N。所以N=f/μ,不是相乘的关系。

网友B:
你确定支脚是摩擦副承载吗?不是螺栓的抗剪切力?螺纹表面对装配孔的抗压?
你这个是不是把螺栓完全当成了螺栓只受拉应力而且产生拉应变?那么是不是你的螺母要额定扭矩上紧才行啊?
但是,我觉得就算脱掉1,2个螺母,这个桌子还不会崩掉,那拉应力没有了,怎么行?

网友:
目前在拍脑门的路过~~~~

网友C:
你校核的只是拉伸方向上面的正应力。严格来说,螺栓、螺钉、销轴一类的强度校核主要应该包括剪切和挤压应力的校核,最主要的是剪切应力。这个时候的力应该是980N,许用应力是[τ],公式是一样的。具体可以参照《材料力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支脚是摩擦副承载吗?不是螺栓的抗剪切力?螺纹表面对装配孔的抗压?
你这个是不是把螺栓完全当成了 ...

提前声明,我这也是现学现卖的,说错了别抽我,至于copy了某大侠的东西也别来要版权啊。
普通螺栓连接应该是纯摩擦副承载,靠螺栓等级、预紧力控制,靠放松方式保证,螺栓受剪切是非正常的工作状态。螺栓需要承受剪切力,需要选择铰制孔螺栓或者特质的螺栓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校核的只是拉伸方向上面的正应力。严格来说,螺栓、螺钉、销轴一类的强度校核主要应该包括剪切和挤压应力 ...

我以前也这么觉得,但是经大侠指点之后,我觉得普通螺栓受剪应该是非正常工作状态,受剪应该用铰制孔螺栓或者加螺纹套

网友C:
受教了,预紧力足够的情况下确实不会受剪。但是需不需要考虑一下万一螺母松动,预紧力不足,导致摩擦力不再,这样的非正常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受教了,预紧力足够的情况下确实不会受剪。但是需不需要考虑一下万一螺母松动,预紧力不足,导致摩擦力不再 ...

这个应该算是防松的范畴了,各种垫圈、螺纹胶、机械防松甚至破坏、焊死之类的。我之前在用螺纹的时候,也会在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增加1~2个螺纹,主要也是避免某个螺栓松动了造成系统失灵。

PS:设备日常也应该有螺栓松动检查这一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算是防松的范畴了,各种垫圈、螺纹胶、机械防松甚至破坏、焊死之类的。我之前在用螺纹的时候,也 ...

我的意思是,万一螺纹松动,摩擦副没有了,螺栓就会受剪。这是非正常情况,但是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剪切应力还是应该校核一下的吧。干设计不久,纯理论,不要嫌我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