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cnc手动编程问题

楼主(2016-08-15):
我在马扎克系统手动编程时由于是第一次使用没有注意把很长很长一段程序直接写入了edit中,现在没法储存了。相比原文件输入cnc中的程序有很大改动,所以对照原文件输入的话依旧要花费一定时间,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可以直接存储edit中的程序吗?

网友:
照理系统应该兼容。保险起见,空刀试一下

网友:
复制粘贴进新文件中,长文件都是这么改的

网友:
肯定可以的,edit手动编程,肯定可以保存成为文件的,具体操作查找一下操作手册和编程手册。

网友:
复制粘贴进新文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