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打回火后用什么材质的车刀

楼主(2016-08-15):
有人知道锻打后回火后到HRC20左右的轴承钢用什么材质的车刀比较好用

网友:
一般用硬质合金yw1、yt14车刀。

网友:
YT类的、YW类的

楼主:
谢谢,大侠们。能推荐些品牌刀具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们。能推荐些品牌刀具么?

具体加工方式 工件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加工方式 工件尺寸?

粗车还是精车,加工余量有多大

楼主:
粗车,加工余量2mm.直径200mm

网友:
陶瓷刀片

网友:
硬度不高   很多材质都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