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论一下台湾的数控分度头哪个品牌质量较好

楼主(2016-08-15):
由于知识所限   对于大陆和台湾各品牌的数控分度头分度盘的具体性能了解所知甚少,希望大家可以发表一下各自对此议题的看法和心得。

简单来说就是那几家比较不错的性价比,稳定的品质,以及特别的技术优势等。

也很疑惑台湾为何会有这么多做数控分度盘的厂家?

大陆的环球  台湾的 世圣  谭兴 谭佳 综欣  芳嘉天碟  志龙或其他品牌等   其他国外德国日本的等本文不计

网友:
谭兴 旭阳 的在国内用的比较多.至于说品质吗,应该都差不多,只是各地方选用习惯而已.

网友(点评):
这两家同规格的分度头要比谭佳便宜不少。前几天刚定了台旭阳的。

网友:
我厂加工中心转台用的是谭兴的,还不错。

网友:
台湾的数控机床比中国的先进,数控分度头也比国产的好!

网友(点评):
不是好就能说明白的,机床主要部件,大到刀库,主轴单元,丝杠,导轨,小到轴承基本都是台湾的。

网友:
谭兴的准没错的。

网友:
台湾比较有名的分度头应该是谭佳,但由于价格较高,现在大都用谭兴,旭阳的。

网友A:
       最好说一下你的用途?如果高精度,不建议买台湾的。
       精度方面?是一般精度,还是较高的精度?最好对自己实际所需的精度有清楚的认识。尽管大多数厂家都标有重复精度多少角秒,分度精度多少角秒,输出法兰盘的端跳、径跳等,以及加工范围等参数,但这些其实很含糊的,有些参数自相矛盾。如果你是需要高精度的,就要格外注意了!我曾买过台湾某兴的分度头,所说的分度精度高于我的要求,但其输出法兰的端跳、径跳不能按我要求的2μ写进合同,只是口头说没问题,实际交付检测接近1丝!
其它的加工范围、切削力大小、最大回转速度等,以及你期待的你特定零件在一定工况下的加工的精度寿命。
       给你个建议:将你的技术参数尽可能详细的写进合同,并附上检测方法(在你工厂可以进行,哪些准备工作先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说一下你的用途?如果高精度,不建议买台湾的。
       精度方面?是一般精度,还是较高的精度 ...

看了各位的精彩回复  我就有数了 ,我需要一般精度就可以了,高精度的台湾的还是不太行,楼主的高端要求让机械人向往和敬畏啊   赞   呵呵

网友:
唉!国产不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