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转CAD,即DWG,出现字重叠和字体混乱

楼主(2016-08-16):
如题,不擅使用CAD,习惯solidworks出图,但是外发又需要CAD即DWG格式的图纸,就直接solidworks直接另存为DWG,但是DWG打开就会出现一些字堆叠到一块,字体也不一致,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多谢指点。

就是这样子的,还有些标准堆叠。

网友:
我也头疼这个。有时候就不会出现这个,不知道原因。。。后来就用pdf或者jpg了。。。坐等高手。

网友:
另存的时候,选项里面。选择字体为Tyue哪个。字就不会大一个小一个了。但是会出现爹在一起的情况。。。。

网友A:
设置“字体”,从下拉菜单里选择:“True Type”,在线条样式那里选择“Auto CAD标准样式”。然后点“确定”,然后点“保存”。试一试看能否解决。

网友B:
为什么要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转啊

外发加工,对方需要DWG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字体”,从下拉菜单里选择:“True Type”,在线条样式那里选择“Auto CAD标准样式”。然后点“确定 ...

谢谢,试试看。

网友C:
除了4#说的方法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AutoCAD字体宽度要比SolidWorks中的字体宽,所以也会出现字符重叠或出格的情况。

SolidWorks与CAD字体不同,SolidWorks用的是Windows的字体,CAD是用的自己的单线体。因此字体肯定要转换的。SolidWorks提供两种方式转换,一种是truetype字体(也就是Windows字体);一种是CAD独特的字体。

有一个字体宽度转换表,对应了SolidWorks转到AutoCAD后的字体宽度比例。这个文件在

安装目录\SOLIDWORKS\data \ ttfontratiomap.txt

这就是对应表,例如:
Greeks;0.93
Complex;0.95
Gothice;0.95
Gothicg;0.95
Gothici;0.91
黑体 ;0.8;0.8

比如最后的:

黑体 ;0.8;0.8
前面是字体名称,中间是SolidWorks转到CAD ttf字体的比例,后面是SolidWorks转到CAD ‘txt“字体的比例,中间用分号隔开,注意都是英文半角的啊

所以,如果转换后字体太宽,可以手动修改AutoCAD字体设置中的宽度比例;

或修改ttfontratiomap.txt文件,例如,加一行  Monospac821 BT;0.9   表示SolidWorks中的Monospac821 BT字体转换到AutoCAD中的宽度比例改为0.9。这样就一劳永逸了。

说的不一定准确,但我一直是这么用的。

网友:
改字体映射,同时改模板。。。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的

网友:
你把图纸复制到CAD里面,图框用CAD里面的不就好了

网友:
另存为的时候可以设置一下。

网友:
SolidWorks转成CAD的时候对字体是有要求的 有些仿宋也会出现问题,我的建议就是将里面的字体改成宋体,尺寸的字体 大小 图层 标注位置等 标题栏中字体的大小 等 在SolidWorks里面设置好 英文或者数字的话采用time new Roman 如果有中文的话尽量采用一种字体 设置好了 再改成truetype 注意并不是两个都改 只改其中一个 这样导出的CAD基本上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每次转完的都不是太好,由于外协加工,只能转cad,然后在cad或caxa里标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发加工,对方需要DWG的图纸。

转成PDF也可以

网友D:
你用PDF不就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PDF不就完啦。

对方要求要DWG,不是我想要DWG。

网友(2016-09-18):
SW字体要定义成CAD库里有的字体才行

网友:
“梦回旧时光”说得很全面

网友:
关于solidworks转换dwg的宏程序
http://www.cmiw.cn/thread-47092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4#说的方法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AutoCAD字体宽度要比SolidWorks中的字体宽,所以也会出现字符重叠或 ...

这是正解

网友:
重装一下字体

网友(2016-11-02):
可以用插件完美的解决此问题

网友(2017-02-22):
引用 网友A:
设置“字体”,从下拉菜单里选择:“True Type”,在线条样式那里选择“Auto CAD标准样式”。然后点“确定 ...

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