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天然气管道阀门应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6-08-16):
燃气阀门是一种新型的燃气管道工程的安全配套装置;用于截断、接通、调节管路中的气体,具有良好的控制特性和关闭密封性能;适用于城市煤气、液化石油气、天然气、氧气等多种燃气介质管路上。
使用天然气管道阀门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因管线输送的天然气在脱硫前含有大量的硫化氢(这是一种有毒且腐蚀性极强的气体)。即使经过脱硫等工艺处理的天然气,仍有残存的硫化氢。故管线阀门选材要选耐腐蚀的抗硫材料。
2.目前阀门用于城市天然气管线都在上百公里以上,只能定期巡逻、检查,而且有时管线需要通过情况复杂的地区,介质的漏失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火灾事故。尤其是离城市较近的管线,防止阀门的外漏显得尤为重要。
3.管线一旦投入运行,几年内不允许停止运行,不允许有片刻间断,更没有大修期。串联在管道上的管线阀门一旦失灵,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管线阀门的易损件就要求寿命长。
4.控制人员一般在站内或是控制室,就要求对阀门有可靠的控制性能,且要求阀门自身有防护与防爆的措施。尤其是长开的阀门,要求在情况突变之中,作到准确切断。因此可靠的控制性能成为重点。

网友:
然并卵,天然气管道阀门多为高压,燃气阀门多为低压,两者应用场合大不相同。

网友:
天然气阀门很重要。
1、城市天然天然气管道阀门要定期巡查,防止外漏显得尤为重要。
2、操控人员通常在站内或是操控室,就需求对阀门有牢靠的操控功能,且需求阀门本身有防护与防爆的办法。尤其是长开的天然气管道阀门,需求能在状况骤变时,作到精确堵截。
3、因管线运送的天然气在脱硫前富含很多的硫化氢(这是一种有毒且腐蚀性极强的气体)。即便通过脱硫等技术处置的天然气,仍有残存的硫化氢,所以天然气管道阀门在材料的挑选上要选耐腐蚀的抗硫材料。
4、管道上的管线阀门一旦失灵,后果不堪设想。因而管线阀门的易损件就需求寿命长。

网友:
如何防泄漏?防爆?安全措施如何做?没说重点,泛泛而论。

网友:
太笼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