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型气缸的支架如何固定

楼主(2016-08-16):
各位亲,我想请教一下,薄型气缸怎么固定啊,支架哪有啊?某宝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网友A:
这种气缸上应该有固定安装孔,需要根据使用情况来设计安装。

网友B:
这也问?这个论坛是怎么了?

网友(点评):
你没看到好多新人在说一些不知所谓的东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气缸上应该有固定安装孔,需要根据使用情况来设计安装。

成品架呢?有没有得卖?要是去定做就不划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问?这个论坛是怎么了?

论坛有要求说这个不能问吗?

网友C:
看你怎么用,有四个安装倥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怎么用,有四个安装倥孔

是的,可是我要固定在铝型材上,就得有个支架吧

网友D:
我这里有SMC的气动元件的产品样本电子版,可以查询到气缸型号,安装形式,安装板架等。
气缸当然购买安装架,也有自己设计的,刚好能在元件板上安装更好。
smc产品样本电子版 中文五版-简体
链接:http://pan.baidu.com/s/1nuYpCal 密码:s18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有SMC的气动元件的产品样本电子版,可以查询到气缸型号,安装形式,安装板架等。
气缸当然购买安装 ...

终于等到你了,就是要这个,谢谢您!!

网友E:
没有买安装附件的话,自己做一个吧,这个应该不是太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买安装附件的话,自己做一个吧,这个应该不是太难。

公司刚成立一部门,啥都没有,急着做出东西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公司刚成立一部门,啥都没有,急着做出东西来

你买的气缸应该有样本吧,你用的型材也应该有样本尺寸吧,实在不行就测量一下,根据使用情况做一个。或者着急就拿着气缸型材到卖气缸的五金市场跑一趟,不是太非标的气缸应该都能找到现成的支架附件。

网友F:
受力不大的话,设计一个L型支架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受力不大的话,设计一个L型支架就行了吧

不大,目测用热熔胶或玻璃胶就可以,但真正试产的时候是要用支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买的气缸应该有样本吧,你用的型材也应该有样本尺寸吧,实在不行就测量一下,根据使用情况做一个。或者 ...

我就奇怪怎么淘宝会没有呢

网友:
直接问你的供应商。如果是在淘宝淘的,问店小二:这个缸配套的支架是哪一款?如果她或他回答说没有,接着问:你知道哪家做配套件?还说不知道就换一家问:你家的缸有配套的安装架吗?有,我们就谈,没有,互不浪费时间……
最直接的办法,上百度找制造商官网,他们一定有配套件的,找到销售的电话,打过去,说我要哪个型号的缸,需要配套的安装装置,让他们的销售工程师给你出个方案。

网友:
可以用螺杆,然后用螺母拧上。

网友:
钢板折弯打几个洞洞就行

网友:
一般自己做。也可以直接买的。选型软件里面都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等到你了,就是要这个,谢谢您!!

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