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承防水密封

楼主(2016-08-16):
请教轴承防水密封:水流通过回水管流入回水槽,回水口右边轴承用油槽密封是否能防止轴承生锈吗?另外回水管最高转速有600rpm,转速高了水流应该会在回水口飞溅,撞到回水槽顶壁上,少部分会顺着壁面流向轴承一侧,请问12.5mm高度是否太小,容易形成水帘吗?油槽密封能防水密封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有难度,压力和流量是多少,估计是不连续流动,很难得到解析解。如果是连续流动,那么基本模型是库艾特流动,先马克一下,慢慢讨论,会聊出点有趣的东西的。
保险的话换成不锈钢轴承可以吗?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买旋转接头?

网友C:
这种结构设计,无论尺寸怎么变,都会有困油(水)现象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有难度,压力和流量是多少,估计是不连续流动,很难得到解析解。如果是连续流动,那么基本模型是库 ...

正常工作水流是连续不断,回水管旋转,导致水流在回水口飞溅到回水槽顶部上,只是不知道有多少水会往轴承一侧流去,进水管与回水管截面积比是1/5,另外回水槽顶部开有减压孔,不锈钢轴承的话,时间久了,是不是也会有问题,如果轴承滚道有积水,应该会影响轴承转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买旋转接头?

旋转接头有同一侧进水与回水的成品 吗,我们标准设备也经常用,都 是一侧进水,另一侧回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设计,无论尺寸怎么变,都会有困油(水)现象存在。

谢谢,是的,据我们售后反馈的信息,是有困水现象,但之前结构没有油槽密封 ,假如将回水槽顶部与回水管的间距加到足够,或者改变回水槽结构,保证飞溅的水只往远离轴承的方向飞溅,只防水汽密封,是否可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工作水流是连续不断,回水管旋转,导致水流在回水口飞溅到回水槽顶部上,只是不知道有多少水会往轴承 ...

是的,会对润滑造成影响。水流量知道吗,一分钟多少升,根据面积算一下流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旋转接头有同一侧进水与回水的成品 吗,我们标准设备也经常用,都 是一侧进水,另一侧回水。

有,旋转接头有很多种结构形式。

网友A:
根据流速可以求出雷诺数,根据雷诺数判断流动性质,然后进行仿真,就知道水流的运动状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根据流速可以求出雷诺数,根据雷诺数判断流动性质,然后进行仿真,就知道水流的运动状态了。

一个轴承防水,应该不需要这么复杂吧?

网友(点评):
嘿嘿,见猎心喜。不过确实如上面社友说的,多少都会有流向轴承的水。

网友:
我们是同侧进,同侧出,用于轴的水冷却,转速也有600转。

网友(点评):
这种方式不仅简单,用旋转接头看起来也高端一些

网友:
传个水射流的例题,把图示分歧管想成环面,试着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轴承防水,应该不需要这么复杂吧?

你在这方面看来很有经验,以后有关水流这方面的问题,多多请教你。

网友(点评):
刚好最近在看这个,多多交流,嘿嘿。

网友E:
楼主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换一个可以防水的轴承呢?

网友:
旋转接头可以

网友:
进水管套了个矩形和楔形的橡胶类的东西作用是什么,加装挡水环,相关部位设计导流口,轴承涂不融水油脂

网友:
楼主,我是外行,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设备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旋转接头有很多种结构形式。

谢谢,旋转接头不考虑,因为要求辊子的转动很灵活,被动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换一个可以防水的轴承呢?

谢谢,可以推荐下吗?哪种类型的轴承能防水,不锈钢轴承,你们用过吗

网友(点评):
你可以选一下呀,轴承样本一般都有的。

网友(点评):
有加密封盖的轴承,外面可以增加油封。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可以推荐下吗?哪种类型的轴承能防水,不锈钢轴承,你们用过吗

其实 轴承已用后缀为VV型的非接接触式密封轴承,NSK 的,但还是没用,有用过不锈钢轴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