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是用三角带传动好还是齿轮传动好

楼主(2016-08-16):
就是这种双钻结构,钻卡达到3000转,不知道是用齿轮联动好还是用三角带联动好

网友:
看目前的比例,用齿轮会加大尺寸。皮带会节省空间。皮带要优于齿轮

网友:
带。
齿轮除非你能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
小尺寸传动为什么不考虑同步带?

网友:
带传动不能保证准确的转速和传动比,容易打滑,用齿轮传动较合理,相当于个减速机,里面用润滑油降温。

楼主:
两个转轴间距260 。同步带也行呀,不知道皮带轮最小直径准许不,我预计皮带轮直径70左右,3000转同步带可以用吗?

网友:
齿轮传动的特点是:齿轮传动平稳,传动比精确,工作可靠、效率高、寿命长,使用的功率、速度和尺寸范围大。例如传递功率可以从很小至几十万千瓦;速度最高可达300m/s;齿轮直径可以从几毫米至二十多米。但是制造齿轮需要有专门的设备,啮合传动会产生噪声。

皮带轮传动的特点是:皮带轮传动能缓和载荷冲击;皮带轮传动运行平稳、低噪音、低振动;皮带轮传动的结构简单,调整方便;皮带轮传动对于皮带轮的制造和安装精度不象啮合传动严格;皮带轮传动具有过载保护的功能;皮带轮传动的两轴中心距调节范围较大。皮带传动的缺点是:皮带轮传动有弹性滑动和打滑,传动效率较低和不能保持准确的传动比;皮带轮传动传递同样大的圆周力时,轮廓尺寸和轴上压力比啮合传动大;皮带轮传动皮带的寿命较短。

网友:
上次群里有用软轴做的

网友:
功率不大,用同步带或三角带。

网友:
带传动好!因为你是钻,对转速没有精确要求时,带转动比齿轮传动,优点明显!

网友:
转速没有精确要求,用三角带较好。

网友:
肯定是带

网友:
皮带传动,有保护作用

网友:
用齿轮传动比较好,带不动钻头就打滑了,需要经常更换皮带,

网友:
带传动啊

网友:
带传就好了,直接用齿轮的话,电机振动没有缓冲反而不好。

网友:
个人觉得用齿轮比较好